[音响] 拆特美声A50便携音箱-加装蓝牙

楼主(2021-06-14):
主角:前几年某宝试用的战利品!

网上买的蓝牙接收板子到了,就把音箱拆开给接上。
过程没有拍照,事后候想发上来。不过也没有什么过程,就是供电从usb处取电(静态的时候有丝丝声,单独电源供电就没有,本来想着用锂电池给它供电的),音频从AUX输入。给加了个开关给蓝牙模块断电用。

正面图

按钮面板。以及我给加的模块断电开关

背面音箱参数

蓝牙模块哦

cd2399f混响芯片  4558前级放大   ams1117稳压芯片

右边的是功放IC,型号已经被激光给打掉了的,整块电路板也就这几个IC,虽说功率100W虚标,就这个小IC 怎么实现的

这边是usb跟SD控制小板

还有个无线话筒接收模块在里面,就懒得拆出来拍照了

最后请教大佬们 有丝丝声不另外供电的情况能不能解决?

网友:
同问,外加蓝牙板用同一个电源就会有滋滋声,单独供电就好了。如果只用一个电源,该怎么办?

网友:
加一个隔离器  即可

网友:
100W估计是PMPO,峰值功率。别想多了

网友A:
把蓝牙版单独加个锂电供电不是很容易吗,1个18650可以用很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蓝牙版单独加个锂电供电不是很容易吗,1个18650可以用很多天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播放的时候听不到杂音也就没有管他了

网友:
丝丝声是共地噪音,用18650供电或者单独加电源可以用废弃手机充电头,或者加隔离变压器,最后找找隔离型dc-dc升降压器。就这几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