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美改造6020铅酸充电器为48V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06-1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196
上次捡的6020充电器就是前主人接错了输出线极性导致炸了“保险”,没有其它问题,既然充电器就好的就让它发挥一下作用,我有个4820的锂电小车,原装2A充电器充的太慢,我们这扫码充电又贵,单计时充电,用标称2A的充电器3元8小时不一定完全充满,这就有点浪费钱了,正好把这个电源改一下,电压降低,电流增加,总功率保持不变就行

充电器方案是3842+LM324+无字定时芯片

转灯是由无字8脚芯片控制的,所以8脚芯片不能拆,另外324只用了3个运放,有个输出是空的,外围元件没焊

空载电压70.7v

根据老司机指点,拆掉无字芯片控制的一个三极管,变成两段式充电,这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充电器电压会升高到74.8V

这个充电器的431是接成2.5v基准电压,通过两个电阻来分压,再输入运放比较,最后控制光耦反馈,

拆掉原下臂电阻,临时找了两个贴片试验,

电压降低了

然后找废板拆了个5k可调电阻,电压最低可以调到56V不打嗝,(3842供电电压低于10V了),看了下变压器,没法在不拆开的情况下加匝数,拆变压器家里有点搞不定,得拿去公司搞,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仔细观察供电,发现整流管是普通的二极管,翻出一个山寨充电头拆了一个1N5809替换掉原来的整流二极管,3842供电小于10V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就差那0.几伏,电压可以调到54.6V,把可调电阻滴704固定,最后电压是54.5v  问题不大

下图中的蓝色可调电阻已经固化,进行充电测试

充电额定电流是2.8±0.2A,实测2.87A,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个电流改大,观察324接线,发现取样电阻的负极是直接连接到324的,运放另一端的2.5v分压到是有,但要改起来会比较麻烦,最后来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淘宝撸了个0.24R的电阻并联到原来0.1R的电阻上面,这样检流电阻从0.1R变成0.07R,阻值缩小约30%,电流应该提高约30%(这个不一定是线性,但可以按线性估算)

发现原来的整流二极管特别烫,一测试过程中没接风扇,二是电流加大了,发现更加严重

弄了个双二极管整流,这样热量两个管子分担,不担心烧短路

然后输出220uf的电容感觉有点小,又从另外一只拆了一个63v220uf的电容装上

输出的电容都扩容了,输入的是不是也要折腾一下呢,

拆下来看容量,发现这电容体质还行,比想像中好,就是工作温度太高,衣服烤的缩起来了
容量79uf

等效果内阻8.8R

拆来一只拆机的82uf电容,实测量参数比这旧的好一点点,两电容并联

这图可以看出输入,输入电容,次级整流二极管都是双份的了

最大输入功率 188W

电流约3.3A

过一会功率稍微下降

背面加的两个1N5819,一个是给3842供电的,一个是给LM324和风扇供电的   现在风扇工作电压只有9V多,风力明显比较小,充电器工作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加一匝绕组,或者加辅助供电

拆5819牺牲的两个山寨充电头

END

网友A:
厉害了,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B:
这电容这么销魂

网友C:
锂电池了可以用8A充电器,这样子2.5小时就满

网友D:
给充电功率真大啊

网友E:
过程是曲折的,但是结果是令人开心了

网友:
好技术,好羡慕,,,,

网友:
为改造成功点赞。

网友F:
副绕组还是加绕几圈吧,这样改了刚能用,等你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拿来充副绕组电压可能还是不够就开始打嗝了

网友:
谢谢分享。。。。端午节安康。。。。。

网友G:
长久之计,3842供电组绕加几匝。我的只加了3匝就完美解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0333&extr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长久之计,3842供电组绕加几匝。我的只加了3匝就完美解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 ...

硬超我就担心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工作量不小啊

工作量还好,就是找配件拖的时间有点久, 19年那会把所有垃圾都运回家了,现在手边材料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这么销魂

工作温度太高了,这充电器原本功率约150w,这电容才82uf,活活累死的节奏,所以给它找个兄弟一起扛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了可以用8A充电器,这样子2.5小时就满

这是要充爆的节奏啊,容量型电池没办法那么大电流,好多电池规格书写0.2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充电功率真大啊

3.3A算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程是曲折的,但是结果是令人开心了

还有待考验,试机的时候电池电压还有51V,理论上拉到40几伏的时候因为有负载,3842供电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绕组还是加绕几圈吧,这样改了刚能用,等你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拿来充副绕组电压可能还是不够就开始打嗝了 ...

变压器没缝了,要拆下来才能搞,不然直接加一匝串联到原绕组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超我就担心过热。。

他这不算硬超,只是电瓶车充电器设计都是没余量的,硬超确实发热巨大

网友:
端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