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4830电源,改可调太优质了,体积小,低压大电流稳定

楼主(2021-06-14):
4830,通讯电源,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型号查不到厂商资料。PCB电路板上 LISAI,  也查不到,莫非是工程师个人名字?\

不过做可调改的话,真比艾默生什么电源好太多了。
拆掉两个电阻,两个电位器,引出两根线,和5V,地,一共四根线,接上 两个电位器,搞定

话不多说,先上图

楼主:
用料什么也不错,比动力源好。

控制板有个可调电阻,拧了几圈,不是调压的 ,不知道啥作用。

改可调先改了电压,可以00--58V,超过58V保护了,不知道哪里解除高压保护。低压3V时,负载10A依然很稳定,不错的电源,一般电源改了后,是做不到的。

网友:
盼楼主发详细的改电压步骤。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料什么也不错,比动力源好。

控制板有个可调电阻,拧了几圈,不是调压的 ,不知道啥作用。

依然查不到这个电源的厂商资料,大概太冷门了吧

这个电源的设计,两侧外壳兼做散热片,与中兴ZXD3000,华为4850结构类似,很方便两侧加装翼状散热器。

最关键的是,这个电源低压大电流非常稳定,堪比ZXD2400和华为4850。尝试1V,20A,依然很稳定,简直天生为改可调而生的电源。

楼主:
安装上电压电流表,但是分流器电阻淘宝买了,还没有到货,预计今天下午可以到货,基本上就这样定型了吧。

体积小巧,长度25厘米,宽度10.5厘米,厚度4厘米。

打算把艾默生的4825可调出售,留下这个用。主要小体积+低压大电流,太爽了。自己留着用吧。网上搜,这个电源也几乎没看到卖的,太冷门,可惜了,要不然改可调很划算。

网友A:
发一个详细改电压电流步骤,万一我们以后遇到了这个电源呢。
移动机房设备,不能太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详细改电压电流步骤,万一我们以后遇到了这个电源呢。
移动机房设备,不能太稀少。 ...

以前我都是直接公开的。但是公开后发现:自己玩一个,去买的时候大幅度涨价了,完全是害了自己。至于咸鱼上一大堆商家,复制粘贴一下,几十元卖教程的更多。

楼主:
完工了,显摆一下,调试完美,风扇温控,简直为可调而设计的电源
体积小,25*1.*4厘米,比起艾默生4830,体积大约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B:
啥渠道买入?求个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渠道买入?求个渠道

可以,转给你一个

——————电源已经转出了,没有了,其他人不要再联系我

网友:
值,70包邮送改可调教程。

楼主:
改装再优化一下,电位器要小螺丝刀拧,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渠道买入?求个渠道

给你私信了

网友:
同样求个渠道,试试这个玩儿,谢谢

网友C:
闲鱼就有,我刚入了一个,就看到这个帖子。
最近研究LED灯,需要48V的电源。本想加个可调模块防固伟3030D壳子里,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困了就有人送枕头,及时雨啊!一模一样,75包邮。闲鱼搜”LSR4830"就行。打包应该能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渠道买入?求个渠道

我这里多一个,可以转给你,广东省外75包邮,省内70 。附带调压调流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就有,我刚入了一个,就看到这个帖子。
最近研究LED灯,需要48V的电源。本想加个可调模块防固伟3030D壳 ...

为什么不找我呢,我还多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找我呢,我还多一个

给我吧,怎么联系?
研究下,玩腻了再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吧,怎么联系?
研究下,玩腻了再卖出去……

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