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声道TEA2025B BTL功放,带电流表。

楼主(2021-06-14):
电平表太贵,电流表一样装,既可随时查看,也生动一点。

变压器外置。

楼主:
BTL桥接线路

TEA2025集成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3--12 V.典型工作电压6-9 V。
不加散热6V
加散热12V没问题,

我这长期12V-12.5V抗得住,自已焊的洞洞板,肯定上高压,使劲折腾,静机电流20毫安左右。

楼主:
音调做了手脚,滤掉甚高频,衰减了部分过肥的中频,提升底频,高频,挺讨好耳朵的。

单声道桥接,是为了不占班台位置,喇叭不放班台上,桌面空出来。

网友A:
2025BTL其实功率还是可以的,音质也过得去,有些电脑2.1音箱就是这样的配置推低音炮。
电流表看着舒服。
我有个老式收录机里拆的音量显示模块,一个芯片控制红绿LED随着音量大小会亮不同的灯,本来想改在自己DIY的功放上,结果一直没做,后来不晓得放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5BTL其实功率还是可以的,音质也过得去,有些电脑2.1音箱就是这样的配置推低音炮。
电流表看着舒服。
我 ...

有个电流表没那么单调,来低音时表针往右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电流表没那么单调,来低音时表针往右打。

电流表部分的电路分享一下呗

网友C:
应该拆机看看,可惜没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部分的电路分享一下呗

电源先过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拆机看看,可惜没拆机。

有机玻璃透明,隐约能看见,不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机玻璃透明,隐约能看见,不拆了,

单声道的?是一块2025,BTL接法吧?功率小了点,。

网友D:
如果把电流表串入喇叭

网友:
好有特点啊。

楼主:
电压3--12 V,可以使用路由器,光猫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电流表串入喇叭

电流表反应没有音乐那么快,好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的?是一块2025,BTL接法吧?功率小了点,。

已做好双声道TEA2025B BTL桥接,板子较大,机箱装不进,暂时装塑料饭盒里。

一般电脑使用,功率不必太大,怕影响家人休息,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做好双声道TEA2025B BTL桥接,板子较大,机箱装不进,暂时装塑料饭盒里。

一般电脑使用,功率不必太大 ...

扰民,这也是大功率功放退休的一个原因,2025BTL接法,手持喊话器里用的多,用另件就平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扰民,这也是大功率功放退休的一个原因,2025BTL接法,手持喊话器里用的多,用另件就平常了。 ...

正解,社会进入老岭化,大功率功放没有前途,也没有研究的必要,耳机又伤听力,因此,小功率功放,音质细一点挺好。

进了一条ST的TEA2025B,25片有的玩了。喊话器增益很大,音质谈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解,社会进入老岭化,大功率功放没有前途,也没有研究的必要,耳机又伤听力,因此,小功率功放,音质细 ...

喊话筒用2025,都是BTL接法,外围元件大次和只追求增益,那有好音质,追求音质,是否考虑下Lm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喊话筒用2025,都是BTL接法,外围元件大次和只追求增益,那有好音质,追求音质,是否考虑下Lm的芯片? ...

喊话器增益估计200:lol:

不过,德生仿古收音机1959用2025桥接,配大椭圆喇叭低音很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喊话器增益估计200

不过,德生仿古收音机1959用2025桥接,配大椭圆喇叭低音很丰富。 ...

哦,要是收音机用,不需太大的功率,2025,BTL接法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