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几款ssd比较一下买哪个,或者自制?

楼主(2021-06-14):
单位电脑准备上几个ssd做系统盘,dell 3470,i3-9100,可惜主板上的m2口只支持sata,狗东上找了一下,sata的明显比nvme的要贵,看了以下几款价格还行,以下价格都有499-40的券,也就是说买4个可以便宜一个10块钱,开专票还能抵掉13%的增值税,那么买哪款要好一点?

或者看本坛好多大神自制ssd,那么所需要的原料好买不,毕竟sata对速度要求并不高,办公电脑做系统盘,丢数据也不吓人,如果自制能省钱,倒也可以试试。

网友:
都是渣渣,鉴定完毕

网友:
低端货不看性能,自营保修最长的即可。昨天坏一个金士顿UV500,今天京东收走了,这货居然5年保修,换回来接着折腾。

网友:
都是贴牌子。。。。

网友:
ssd还是三爽的好

网友:
这些牌子≈自制,你想买牌子 美光 西数 凯侠 Intel 三棒子不香吗。。。。

网友:
都是渣渣,看看别的吧,SATA的怎么也得买金士顿的早期的。或者用s4610  240G的贵点但值得。

网友:
选s3700  100G的一般200以内,寿命长耐用速度也不慢。比上面的渣渣强100倍

网友:
这几款相对来讲hp要好一点,hp应该是佰维代工。
除原厂之外的牌子,着重看下保修时长和 tbw 不太低就行。
公司用就别上自制的了。
京东自营比较稳,发票和售后比较方便,出问题好解决。

网友A:
单位电脑?  你是真不怕文件丢了赖你头上,到头来要赔不少钱

网友:
单位电脑要把花钱求平安放第一位

网友:
放弃自制吧,直接京东买,坏了你背不起锅

网友B:
如果确定只能上SATA协议的M.2
80规格的 目前你能买到比较好的 只有860EVO 和 西数蓝盘 SATA总线的盘
 另外你还要确定你主板有孔位装80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电脑?  你是真不怕文件丢了赖你头上,到头来要赔不少钱

我自己的公司,省钱是第一位,丢数据不可怕,系统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只能上SATA协议的M.2
80规格的 目前你能买到比较好的 只有860EVO 和 西数蓝盘 SATA总线的盘
:lol ...

2280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公司,省钱是第一位,丢数据不可怕,系统盘而已

自制~~~~~~~~~~~~~~~~~~~~~~~~~~!!!

网友:
自己的公司那干脆上闲鱼淘几个三星的pm881,这货就是860evo的oem,另外还有西数sa530,镁光1300,都比你选的好

网友:
现在直接买512G或者1T比较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