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强光手电

楼主(2021-06-14):
想拆出来改造做紫外固化的,但是不好拆,把后面屁股上的塑料的拆坏了,因为太紧了!!!电池也没有型号的,
然后想拆灯头吧。好吧有弹簧的卡扣在哪的,捏子都夹不动,蛋疼的一天,谁有好的推见好拆好改造的手电

网友A:
正规点的手电筒都很好拆,那些奇奇怪怪的杂牌很多都是一次性装配,用料也很差。去毛裤家买个手电外壳,再配个合适的驱动,舒坦,不过那一个外壳都顶得上你这个筒的价钱了。

网友B:
拆坏过两个类似结构的手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坏过两个类似结构的手电了。

灯头位置咋拆

网友C:
看我的,第一次拆得有点痕迹,第二次基本就完美了,

网友:
灯头用力顶出来,我拆的灯头不是玻璃,是透明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点的手电筒都很好拆,那些奇奇怪怪的杂牌很多都是一次性装配,用料也很差。去毛裤家买个手电外壳,再配 ...

懒得折腾,坏了换新的,反正便宜,而且还是用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第一次拆得有点痕迹,第二次基本就完美了,

灯头也好拆?那塑料差的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