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扣具是真的绝迹了吗 真难找

楼主(2021-06-14):
网上好不容易找到的图片

这种扣具是给诺基亚3510传铃声 装java游戏用的
现在买不到了
说是叫扣具 其实就是一种扣在电池仓底下的触点上并配有夹子夹住固定的pl2303芯片的数据线 只是在玩诺基亚的圈子里叫扣具 这种东西极其难买了
这种扣具只有一种用途就是给诺基亚3510装java游戏 传铃声 图片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也许有,只是搜索的关键词没找对。

网友B:
自己做!
不就6根测试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也许有,只是搜索的关键词没找对。

没有 真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
不就6根测试针嘛

还得用pl2303模块
关键是fbus是怎么从ttl串口转过来的
这个线带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用pl2303模块
关键是fbus是怎么从ttl串口转过来的
这个线带芯片的

看图片上就4根针,就是uart,某宝买个ch340或者pl2303模块搞清地是那根然后txrx一个一个试就行了,正应该不接也没事

网友C:
诺基亚已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已死

诺基亚还是有人玩的
三星anycall也是有人玩的

网友D:
之前好多这类的东西,修诺基亚用的,现在全丢了。诺基亚时代已经过去了。去找修手机比较老的人,估计他们还有没有扔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好多这类的东西,修诺基亚用的,现在全丢了。诺基亚时代已经过去了。去找修手机比较老的人,估计他们还 ...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诺基时代8210改8250用的就是这种。一套十几个,还在家里某个地方放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诺基时代8210改8250用的就是这种。一套十几个,还在家里某个地方放着。 ...

用天目还是东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用天目还是东海的。

太极王   东震三号,智多星,东海搞NOKIA的,UFS-3,HWKufs什么来着忘记了。你用过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极王   东震三号,智多星,东海搞NOKIA的,UFS-3,HWKufs什么来着忘记了。你用过几个 ...

你说的是刷机工具 像我这样玩诺基亚的也就用扣具数据线 只能传铃声 装游戏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天目还是东海的。

比天目东海帅猴这些早,蓝德的也叫蓝特NET2000,听说过没?JAF都是很后来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极王   东震三号,智多星,东海搞NOKIA的,UFS-3,HWKufs什么来着忘记了。你用过几个 ...

电话机,BP机改频机写手写码时代一直过来的人,你猜猜看你说这些我用过多少?你上面没说的也用过不少,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话机,BP机改频机写手写码时代一直过来的人,你猜猜看你说这些我用过多少?你上面没说的也用过不少,哈 ...

和我师傅一样的。看现在的手机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师傅一样的。看现在的手机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现在好多修手机的就只会换个听筒喇叭尾插,换个屏,压盖板之类的。除了大型专业维修点,其它个体店很少有修主板的了,因为没什么市场。买个新手机也不贵了。软件这块都被工具商赚了去了,解锁什么的,很多都得依赖工具,最近几年流行“手撕”,后来也合并到工具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天目东海帅猴这些早,蓝德的也叫蓝特NET2000,听说过没?JAF都是很后来的了。 ...

我不刷机 只传铃声 装游戏 只要用数据线即可 你说的那些根本用不到

网友:
我好像有一堆,就是不知道放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诺基时代8210改8250用的就是这种。一套十几个,还在家里某个地方放着。 ...

当年的JAF刷机。还有诺基亚的凤凰。太古老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