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9CM风扇的问题

楼主(2021-06-14):
我在某宝上买了一个24V直流9CM风扇,电流在0.75A左右,由于我没有24V电源,就拿电动工具的20V锂电池试机(大有20V ),才发现20V锂电池接风扇电流在0.33A左右,虽说电池不到24V,但是风扇的电流也太低了吧,难不成风扇有问题?向各位求解…………

网友:
0.33A 电流可以了

网友A:
好像风扇都这样,不会达到标称功率的

网友B:
风扇标的是最大电流,一般只有启动瞬间会有这么大电流,尤其是台达,虚标王。

网友:
进出风口挡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风扇都这样,不会达到标称功率的

我不奢望风扇能达到0.75A,起码达到0.55左右心满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标的是最大电流,一般只有启动瞬间会有这么大电流,尤其是台达,虚标王。 ...

哦,原来这样子,下次我不选它了,选NMB

网友:
这个是特殊款,应该没有假货的。。。

额定电流是额定工况。。有些这种工业风扇有风阻的,加上风阻(风道,滤尘网)电流就起来了。。。

网友C:
我也买了个台达风扇,标称5V,0.65A,实测5V,0.29A……
买了几个三洋的铝框风扇,标称12V,1.2A,实测12V,1.1A;标称12V,1.9A,实测12V,1.7A,还是三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台达风扇,标称5V,0.65A,实测5V,0.29A……
买了几个三洋的铝框风扇,标称12V,1.2A,实测12V ...

受教了,以后打死也不买台达风扇!电源适配器可以买吗?

网友:
可能跟电压低于标称电压有关,因为电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所以电压低一点功率会掉很多,那么电流也要小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