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铭瑄SM2258H 不同闪存开卡

楼主(2021-06-14):
今天拿到一片铭瑄的120G固态 症状是不认盘  拆开看了下是不同颗粒的,咨询下坛子里的大佬这个应该怎么开卡,用了几个开卡工具都不行。

有几个开卡工具在pretest的时候报错 too much bad   有几个工具直接flash对应不上

网友A:
君不见少了一个CE,莫非2258能3CE开卡?

网友:
B0KB 紫薯布丁

网友:
ID数值不对,正常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君不见少了一个CE,莫非2258能3CE开卡?

支持。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君不见少了一个CE,莫非2258能3CE开卡?

芯片不一样啊, 29F32是1CE,29F64是2CE,这个不是正确的?

网友:
BOK模式96G+48G的搭配/ too much bad可以试试用2258XT来开

网友:
浪费材料,我也有几个板子没好颗粒一直压在盒底。上不掉速的颗粒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君不见少了一个CE,莫非2258能3CE开卡?

58H可以开3ch/1ce B0KB

网友:
4楼眼尖,ch0的ID根本就不对,可能第一颗ce0炸了,拆下来测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