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越南产马歇尔Marshall电子管箱头DSL1HR,单声道30瓦

楼主(2021-06-14):
一直想拥有一个电子管音箱,因为据说电子管的功放动态响应好、音色好、频响范围大等等,以前买过一个整流是5Z4P,前级的6n3,后级是6p6p的,底噪不知怎么消除,就是把电容电阻管座都升级了就有噪音,当然布局是按我的意思布局搭棚本来一直用了丽声的TV35音箱也不错,把内部供电升级了,换了一块日产雅马哈调音台的电源板,还加了EMI滤波器,最终还是没能耐住诱惑,买了这个特价版的马歇尔DSL1HR电子管箱头,这个箱头的输出阻抗匹配是16欧的,刚巧在网上搜到一个美产百威12寸16欧喇叭,说是class 30拆机的,这款电子管箱头好像就是因为要16欧的喇叭匹配,所以销量惨淡,归其原因,好多吉他喇叭都是8欧的,电子管箱头螺丝太紧没拆开,强拆估计螺丝必打滑,线材和电子管都有Marshall字样,变压器有两个,白的应该是输出的,红的是灯丝的,估计不带电子管整流,三个电子管,小的两个是一样的,型号在背面看不清,大的是ECC82,箱头是DIY的,不是我DIY,买来的,本来打算买个实木的,都说实木不适合做音箱,就买了个估计是桦木吧,看样子,喇叭有点锈,摸了层斧头鸭油防锈,电源线是Volex的,调节功能有混响、均衡、高增益(就是过载和失真),踏板是在高增益和普通之间切换的,还有个低功率切换,基本算是没带什么效果器,这个正是我需要的,我有一堆单块效果器,目前没感觉对声音有多大的提升,只是RO3的鼓机声音变得尖脆,调大音量又能厚重些,其他的和我原来的丽声TV35对比,感觉没什么差别。

网友A:
这个太烧钱,我就听个响,一般的数字功放足矣。

网友B:
 真神奇,阻抗是16欧喇叭,音圈电阻值真的是1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神奇,阻抗是16欧喇叭,音圈电阻值真的是16欧。

就是呀 要不是巧合的话  就是装配的时候一个一个选对的。

网友:
这个表好货

网友C:
楼主玩的都是高档货

网友D:
电子管机器,费电,火炉子,一段人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烧钱,我就听个响,一般的数字功放足矣。

这个电子管箱头不贵,才2k多,马歇尔的大箱子确实很贵,这个是家庭用的,现在的数字功放确实好,发热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机器,费电,火炉子,一段人玩不起。

三个管子不算费电,你看散热都没怎么设计,就是后面一个窗,顶部都是封闭的,也不很热,就是预热要2s左右才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玩的都是高档货

这个箱头不贵,家用的,不是那种大箱子的马歇尔,高档什么哦,箱子都是自己东拼西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神奇,阻抗是16欧喇叭,音圈电阻值真的是16欧。

阻抗=电阻+感抗,有区别,但是也可以测直流电阻

楼主:
1k刚收的,测电容有点慢

网友E:
对于玩电吉他的来说,马歇尔是一种信仰,我也玩吉他,但我舍不得买,听说电子管的音质温暖,楼主好多的单块,不知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商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玩电吉他的来说,马歇尔是一种信仰,我也玩吉他,但我舍不得买,听说电子管的音质温暖,楼主好多的单块 ...

业余的,平时都上班,就是中午晚上搞搞,进步很慢,玩吉他该买的设备还得买,我也不宽裕,以前闲鱼可以刷信用卡分期,就经常买,现在要存点钱再搞一样,我的电子管不知哪里没搞对还是咋个的,底噪比我原来丽声的TV35还大,音色也不一样,rc3鼓机的声音是震的,现在是清脆的,开大音量要好些,感觉是喇叭太大了,这个箱头在国内不好销,闲鱼上有一家北京的是特价全新才2400,我还不是没有钱,尽搞便宜的,那么多单块是因为本来是学电气的,见到做工用料好的单块控制不住剁手,好多是收藏了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个管子不算费电,你看散热都没怎么设计,就是后面一个窗,顶部都是封闭的,也不很热,就是预热要2s左右 ...

这预热时间还短,方便多了,记得早年广播站的扩大机,冬季预热是10一一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预热时间还短,方便多了,记得早年广播站的扩大机,冬季预热是10一一15分钟。。 ...

没那么夸张吧,电子管的灯丝是被加热的,几秒钟就红了,灯丝变压器都是大电流的

网友F:
吉他箱不懂,30w输出的话,估计也是前胆后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吉他箱不懂,30w输出的话,估计也是前胆后石的吧。

应该是纯胆机,有输出变压器,功放级是胆的,三个管子,应该有一个是前级放大,因为这个功放是单声道的,整流滤波部分应该就是晶体管的了,没见那种大大的整流电子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纯胆机,有输出变压器,功放级是胆的,三个管子,应该有一个是前级放大,因为这个功放是单声道的, ...

又看了下,30w是总功率,实际输出功率很小,那就应该是胆功率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看了下,30w是总功率,实际输出功率很小,那就应该是胆功率放大的。

这点可以肯定的,我以前也玩过一个单机,能分辨出来,实际输出功率小是真的,因为声音就不能开得很大,我的喇叭应该可以100W左右,现在喇叭就是开鼓机整个振膜也振动不起来,鼓机大音量和小音量声音不一样,呵呵,小音量是脆的,大的是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