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夏普 XG-J830XA DLP 投影机 拆解

楼主(2021-06-14):
夏普 XG-J830XA   DLP  投影机 拆解

网友:
全拆开了,看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不均匀分布色轮结构比较少见,玻璃片厚度有特殊配比解决动平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均匀分布色轮结构比较少见,玻璃片厚度有特殊配比解决动平衡问题。

玻璃厚度和密度都一样,分片但是不间断,所以动平衡不是问题。

网友:
嘿嘿,看着非常眼熟呀

网友:
坏了吗?其它零件还有利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