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工具

楼主(2021-06-14):
准备到新厂上班,干电工行当去。因为是新厂,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老板让开清单采购一些工具。请教一下坛里的大佬,做机床配线电工一般都需要一些什么工具,大家有没有顺手的品牌和型号推荐一些,先谢谢了

网友A:
写单子也没用  要看公司预算啊  能买好的必须上凯尼派克  维拉

网友B:
老板给报销多少500?1000?

网友:
随便买?老板会发火的

网友:
买些国产就行,,田岛    捷科    奥能精工   长城精工   史丹利 就行。

网友C:
电锤,电钻,液压钳

网友D:
用着  丢着  买着
用着  丢着  买着
无限循环下去就可以了
啥牌子不牌子的 只要顺手就中

网友E:
这好,元老级别

网友F:
要看具体用途和预算。电工起码要有块万用表吧,钳表也要吧,贵的福禄克,几千一个,便宜的国产优立德,几百一个,太便宜的就不要买了。手电钻、电动扳手、电烙铁、剥线钳、钳子、电工刀等等也用得到,电工鞋、电工皮带、绝缘手套、护目镜也要有。机床配线现在多从天上走,需要有切割金属管槽的工具,活动脚手架等,地上走线要给地面开槽,需要电镐、开槽器、弯管器、焊机等等。现在条件好了,可以配个热成像仪,对工作有很大帮助,工业用的要万元起步了。总之,前边必备的要买,后边的再根据具体工作内容逐步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给报销多少500?1000?

先报上去,能买哪样算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单子也没用  要看公司预算啊  能买好的必须上凯尼派克  维拉

太好的估计不批,总的下来估计五六千吧,包括线号机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锤,电钻,液压钳

搞机床电钻用得上,另两样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  丢着  买着
用着  丢着  买着
无限循环下去就可以了

坏了再报买就难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好,元老级别

现在流行过河拆桥呀,前面在几个厂干过,帮老板把厂里的技术这块搞得差不多了就找各种毛病,看着不行只好自己滚蛋了事,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具体用途和预算。电工起码要有块万用表吧,钳表也要吧,贵的福禄克,几千一个,便宜的国产优立德,几百 ...

万用表估计只能上优立德的,电工鞋皮带那些估计是不用想了,开槽器什么的那是钳工干的咱不能把活揽来,上手就甩不掉啦

网友G:
厉害。带电作业的工作该买什么工具还没清楚就敢上岗的也是头一个了。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带电作业的工作该买什么工具还没清楚就敢上岗的也是头一个了。注意安全。 ...

呵呵了,搞机床电路一定要带电作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估计只能上优立德的,电工鞋皮带那些估计是不用想了,开槽器什么的那是钳工干的咱不能把活揽来,上 ...

过去我们厂的电工,电工鞋、电工皮带(带一个可以插螺丝刀和钳子的皮套)都是是标配,老远一看就知是电工。这些有关安全的东西老板不买自己也要买。另外,在水泥地上开电线槽,应该是电工的活,钳工不会管的。当然,各厂都有自己的规矩,你还是先去上班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我们厂的电工,电工鞋、电工皮带(带一个可以插螺丝刀和钳子的皮套)都是是标配,老远一看就知是电工 ...

机床配线没那么复杂,只要几把螺丝刀,一个万用表就行,主要是剥线钳和压线钳用得多些,上电的时候只是先测一下电源电压然后送空开就完事了

网友:
电工鞋里边有绝缘橡胶层的,能耐几千伏电压的,不是普通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