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模块的GND脚这么焊才好焊?

楼主(2021-06-14):
模块的GND脚这么焊才好焊?

这些模块的GND脚要怎么焊??
焊了好几个了都是GND不上锡死活不行用刀刮过还是不上锡
其他脚斗士一下就上锡很光溜的,温度调高还是不行
又什么办法??

就是这个脚死活不上锡,其他一下就好了

你们都是这么焊的?手头只有黄花907烙铁

网友:
涂点助焊剂试试 有的锡丝中心也是带松香的或者其他助焊成分的

网友:
这个是因为散热太快导致,最好有其它辅助加热设备,没有只有用功率大些烙铁在焊点上保持时间长些,另外适量用些助焊膏涂抹焊点。

网友:
是因为散热太快导致,最好有其它辅助加热设备

网友:
散热太快,用铁板烧焊接

网友:
用风枪补助,包你好焊。

网友:
这个没有做类似十字焊盘的工艺, 导致散热太快, 所以不好焊.

网友:
模块不要上板子,先加点锡,如果焊不上,老铁加锡丝放着模块GND保持10s,一般就热传过去了。

贴这个模块的底板,焊脚GND如果不是回流焊,手工焊接的话要做热阻焊盘。。。

网友A:
买个白光有那么贵吗?自己有笔记本电源的直接买个板和头子就行,焊什么都舒服,用黄花就是折腾自己来的

网友:
电烙铁功率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白光有那么贵吗?自己有笔记本电源的直接买个板和头子就行,焊什么都舒服,用黄花就是折腾自己来的 ...

我辈追求草木竹石皆可为剑,只有灭绝才倚仗兵器之利。

网友:
买把100W烙铁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个白光有那么贵吗?自己有笔记本电源的直接买个板和头子就行,焊什么都舒服,用黄花就是折腾自己来的 ...

你好,我是个小白,请问你说的板和头子,用笔记本电源的具体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
用205H高频,上C头或D头就行。很好焊的。焊接前引脚一定要抹肋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辈追求草木竹石皆可为剑,只有灭绝才倚仗兵器之利。

是啊,水滴石穿嘛,不介意的就慢慢来嘛,总不用等到太阳爆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个小白,请问你说的板和头子,用笔记本电源的具体是什么操作啊? ...

连白光都不知道的小白论坛还真的挺少见的。白光控制板,T12头子,X宝上一搜一堆的,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白光都不知道的小白论坛还真的挺少见的。白光控制板,T12头子,X宝上一搜一堆的,自己看看吧 ...

某鱼有一家,数显的18包邮

网友D:
你需要一把高频烙铁,或者自己做一个jbc2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把高频烙铁,或者自己做一个jbc245

一个白菜白光就能搞定的事,搞高频那么高端的干嘛

网友:
给我一把黄花,焊不上去我把烙铁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