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zt219,另外加个开关的方案

楼主(2021-06-14):
想改造一下zt219,加个开关。zt219开关在转盘上,扭来扭去会很费转盘。准备加个开关上去,这样就不用扭转盘了。
仔细看了一下正面,没有空间了。准备在背面电池壳的位置打个孔,然后加上一个贴片开关,使用前打开开关,使用后在关闭开关。这样就不用来回拨转盘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zt219目前是性价比最高的四位半表了,因为也不是常用,就入手了这块表。

懒得拍照了,就从网上找了几个图片,希望图片拥有者莫怪。

网友A:
这表不会自动休眠?我的众仪不使用就自动休眠,按一下上面的按钮就工作,用完从来不管它!当然你非要省那2毛钱电量当我没说

网友:
zt219不用加开关,工作电流2ma左右,15分钟自动关机后耗电2ua左右

网友B:
在靠近外壳内侧装个干簧管,需要接通电源时把磁铁靠近干簧管就行了,这样不会毁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靠近外壳内侧装个干簧管,需要接通电源时把磁铁靠近干簧管就行了,这样不会毁容。 ...

腰上还得捌个磁铁?要不然没办法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会自动休眠?我的众仪不使用就自动休眠,按一下上面的按钮就工作,用完从来不管它!当然你非要省那2毛钱 ...

如果放在包中,不小心按到按键,就又唤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靠近外壳内侧装个干簧管,需要接通电源时把磁铁靠近干簧管就行了,这样不会毁容。 ...

是个好办法。

网友C:
加个触摸开关,万用表不破相。搜一下本论坛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触摸开关,万用表不破相。搜一下本论坛就有

关键字是什么?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靠近外壳内侧装个干簧管,需要接通电源时把磁铁靠近干簧管就行了,这样不会毁容。 ...

谢谢,按您的方案,准备在电池盒动手,把电池盒那个弹簧片用剪刀剪开,然后用导电胶把一个干簧管粘上去,在弄个强磁珠粘在上面的固定钉子上,想用时,就把磁铁粘在电池盒固定螺丝上。

网友:
我修东西也不喜欢这种结构,还是开关好用,频繁操作这种绝对挂得快。

网友:
我的众仪是在侧面加了个船型开关,最小的那种,正好可以放进去。你这款跟我的不一样,你可以自己测量一下开关和表内空间。

网友:
别费劲了,也许转盘没坏,表就挂了。

网友:
我的两块低档表都加了自锁开关,加在了右侧面,把线接成按下后断开供电,键帽与表壳一平,用时按出来。位置在右上或右下,单手按时很顺手。

网友D:
废转盘……这算是什么理由啊,或者这每天得多大的使用量啊。好奇楼主每天能使用多少小时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是什么?没查到。

关键字:TTP223触摸小板
我的意见跟8楼一样,加个触摸开关,不破相。电路也简单。

网友:
使用量不是很频繁就没必要加,当然强迫症除外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D:
废转盘……这算是什么理由啊,或者这每天得多大的使用量啊。好奇楼主每天能使用多少小时的万用表?
...

以前在工厂做维修,用的胜利万用表一天要扭N 多次,用一两年也没见转盘坏

网友(2025-01-27):
看使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会自动休眠?我的众仪不使用就自动休眠,按一下上面的按钮就工作,用完从来不管它!当然你非要省那2毛钱 ...

不会自动休眠,2天电池就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