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端午在家修空调,海尔统帅报F3故障

楼主(2021-06-14):
空调好久没开了,最近打开感觉有问题,开机一会报F3故障,趁着端午休息在家摆弄摆弄。
统帅空调,海尔的一个子品牌吧

开机一会报F3

查了下故障码,大概是通讯错误

出去到室外机上检查了线没发现什么异常,把线拆了紧紧,回来试机还是f3.
这下只有拆外机检查了,好在住1楼,外机不到2米高,站个凳子就爬上了。
外机盖子刚打开就发现故障了,看样子被啥啥啥光顾了呀。

已经发霉了都

拆板子回去淘一块吧

三下五除二拆下

顶盖内的电路图,貌似还是变频的(空调不是我买的,一开始以为定频的)

配板子都让拍这个标签,都说是223系列的

410a的制冷剂,这玩意加氟是不是有点麻烦啊

买的新板子,170大洋

对比下,有点小区别

导热硅脂和绝缘垫一定不能少

原样装回,检查下插线颜色

回屋试机,F3故障码不出现。站窗户边听到外机工作的声音了

本以为到此大功告成了,可吹了半天怎么没点凉风啊,反而吹的我心里拔凉拔凉的,不会真的没制冷剂了吧?
兄弟们有懂测空调制冷剂的吗?410制冷剂自己可以加吗,以前自己加过一次R22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niubility
好技术,就是牛

网友A:
外机是风扇工作了还是压缩机工作了呢?

网友:
上表看看压力如何,

网友:
看维修空调的视频,外机板外壳就格力设计的好,进水板的空调就不要考虑下次购了

网友:
制冷剂一般不会跑的,估计还是其他地方的原因,不要自己加,有危险的,而且要抽真空啥的

网友:
原来的板子清洗一下看看。另外室外机板上可以跳线强制定频制冷模式。

网友:
R410A的要抽真空吧?还要定量添加。反正变频的比定频的麻烦。

网友B:
听听压缩机工作没有,摸摸管子冷不冷。

网友C:
一般不会漏,看外风机压缩机启动了没。摸室内散热有没有变凉。。。

这个怎么会进去小动物的,一般不是都开口很小的?

网友:
和我的统帅空调一样,也是显示F3故障,海尔售后说要换变频板,好在安装时售后服务是十年,刚好不过保,免费给换了。

网友:
还是定频的可靠,结构简单

网友:
为防万一,空调还是买包修5年或10年的,省很多事,有问题打电话或微信报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是风扇工作了还是压缩机工作了呢?

只看到风扇转了,压缩机怎么判断工作没?听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漏,看外风机压缩机启动了没。摸室内散热有没有变凉。。。

这个怎么会进去小动物的,一般不是都开 ...

怎么判断压缩机工作了没?

网友D:
看到线路图是模块板损坏对吧。
是老鼠尿吗?重点查CN10和CN11接头是否也被尿坏了? 如果是的话必须也换掉啊。那两串控制信号线?

BTW,有被电到吗?危险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听压缩机工作没有,摸摸管子冷不冷。

应该摸细的还粗的呢?

网友:
逗2021年了,求求别再推荐定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线路图是模块板损坏对吧。
是老鼠尿吗?重点查CN10和CN11接头是否也被尿坏了? 如果是的话必须也换掉啊 ...

这两个接头检查了没被影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到风扇转了,压缩机怎么判断工作没?听声音吗?

怀疑还是板子问题,一般不可能主板,制冷剂,压缩机一起坏的吧,听声音能分得出来启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