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佬来看看这个芯片能不能做优盘

楼主(2021-06-14):
老丈人的手机摔坏了,我拿过来拆开一看跟网上评测的不一样,搜了一下貌似是RAM和ROM合一的?大佬给看看能不能做优盘?

网友A:
查了一下是32G+3G的EMCP字库,也是可以做U盘的

网友:
如果是eMCP,那么NS1081可以帮你。如果是uMCP,貌似。。。。。暂时。。。。。

网友B:
这个EMCP BGA221脚位的,有4种主控板
1.安国au6438sn,这个是读卡器主控兼容性无敌,走SDIO协议  USB2.0速度不错读写20+ 价格便宜4块钱,发热一般
2.迈科微MW8866,这个类似读卡器主控,走SDIO协议 速度比上面的快,2.0接口价格便宜4块钱,能量产3个物理分区盘而且PE兼容性不错、发热略大
3.瑞发科NS1081,这个类似读卡器主控,速度很快(假HS200协议) USB3.0接口,价格小贵12元左右,但是能双贴两片,兼容性一般般  很多BIOS不显PE盘的,发热感人 有烧片子的风险(红色的低压版也一样烧片子)
4.创惟GL3227,读卡器主控,走HS400协议,速度最快,UHS协议可以超频,USB3.0接口,本人手里有一个开发板,单贴三星eMMC5.1 64G(MLC)读270写200,温度略热但比NS1081凉快,目前这个成品已经绝版,需要自己画板或者海鲜市场看看,应该还有卖工程文件和原理图,价格最贵100左右(开发板)、 50左右(自己批量10个的平均成本) 、20左右(自己批量100个的平均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是32G+3G的EMCP字库,也是可以做U盘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EMCP BGA221脚位的,有4种主控板
1.安国au6438sn,这个是读卡器主控兼容性无敌,走SDIO协议  USB2.0速 ...

呃,这样一说感觉这玩意意义不大了啊,话说这个颗粒是MLC的嘛?用1081的话大概写入能有神马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这样一说感觉这玩意意义不大了啊,话说这个颗粒是MLC的嘛?用1081的话大概写入能有神马水平? ...

MLC,1081单贴读80写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LC,1081单贴读80写60左右

感谢大佬耐心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