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改充电截至电压和充电电流

楼主(2021-06-14):
哪位可以帮我解答下此电路图里面改动哪些电阻,可以改动充电器的充电截止电压及充电的电流的?谢谢!

网友:
多拍几张照片又不会H Y。。。。。

网友:
调电压更改431 R脚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调电流更改358 3脚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
把检流电阻换小可以增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