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电池难到我了

楼主(2021-06-14):
米沃奇电池一个原装一个不是原装,,两个问题都是单串电芯低电压,不是原装的电池正常了,但是还是不充电,,充电不闪灯,,,,原装的呢电池换完以后第一栈灯一直常亮。。。按按键也没任何反应,,,头痛啊

网友A:
难道保护板有锁需要解锁?

网友:
估计是坏了

网友B:
你这是明显电池芯顺序接错了,把保护板电路给烧了,很简单;自己找个正常保护板对照修,换个元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显电池芯顺序接错了,把保护板电路给烧了,很简单;自己找个正常保护板对照修,换个元件的事。 ...

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显电池芯顺序接错了,把保护板电路给烧了,很简单;自己找个正常保护板对照修,换个元件的事。 ...

不是原装的充电器能充坏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明显电池芯顺序接错了,把保护板电路给烧了,很简单;自己找个正常保护板对照修,换个元件的事。 ...

我发现这充电器有问题,,原装的4个脚都有线,我这个充电器就两个脚有线,就是正负极,我找了一块好电池,插上去亮灯。拔了再插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保护板有锁需要解锁?

保护板有复位功能。但是没用试过了

网友:
1和3短接还是1,4短接忘了

网友C:
借一张图给你看看

网友:
充放不同口!

网友:
你的充电器只有+-2极,换充电器吧,不然充不了

网友(2021-12-10):
上平衡充看看情况吧

网友:
早就把米沃奇的电池改成平衡充了

网友(2022-12-26):
引用 网友C:
借一张图给你看看

3脚是?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