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年前的美的空调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1-06-14):
记得是09年左右,当时一下买了三台,一台35,2台26,那时候刚就流行变频空调,价格是真贵,当时一台26变频就要3000多,不过用料是真实在,双排散热器,26的外机重量都比现在的35还要重,扯远了,现在其中一个遥控器装上电池也是展示不完整,改有内机开机运行1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报故障码E3,师傅们是咋回事?

网友:
通讯故障~看看外机主板吧~

网友A:
E3的意思压缩机低压保护。

1、确定环境温度是否太低。

2、判断是控制故障还是系统故障,可先把主控板上的LPP插头和主板上的零线N短接起来,如果室内机运行正常,可确定室内机主板或显示板没问题,故障出现在室内、外机连接线、插接头或室外机低压开关上。

3、外机连接线和插头,把万用表调在欧姆挡上,把一个表笔接在主板上拔掉的LPP保护线上,另一个表笔接在零线N上,如果阻值为0,说明故障在低压开关上,反之是线路问题。通过压力表来判断是系统漏氟,还是堵塞。

以上内容来源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的意思压缩机低压保护。

1、确定环境温度是否太低。

专业。。。变频没动手能力还真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的意思压缩机低压保护。

1、确定环境温度是否太低。

感谢老铁,我查了一下这个属于风机失速,开机后内机有制冷的声音,但是风轮不转

网友B:
内机风扇故障,测量三根电机线是否开路,没有的换主板上的1.2UF运转电容。昨天刚帮丈母娘修好,东西没坏老鼠咬断线。
遥控器用酒精洗斑马胶条,液晶屏用纸巾轻轻擦下。

网友:
家电下乡版美的变频保修10年,可惜今年董大姐宣布保10年没有其他厂跟进,说明变频空调主板故障率还是比较高

网友:
昨天发现,我的同款遥控器不工作了,能够正常显示,就是按键没反应,用发射管对准手机用照相模式,按键看不到光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机风扇故障,测量三根电机线是否开路,没有的换主板上的1.2UF运转电容。昨天刚帮丈母娘修好,东西没坏老 ...

我这个也怀疑是老鼠咬的,当时安装的时候没有给封堵洞口,应该进老鼠了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