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4摄像管三部曲-外传~JVC KY1900E三管摄像机维修记录(代价惨重)

楼主(2021-06-14):
================
0、前情回顾
================

之前我曾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摄像机拆解,形成了新旧两组摄像机三部曲,拆机最为吸引人的是发掘背后的故事,我之前拆解过数字DV,也拆解过模拟CCD摄像机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回顾摄像机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落我不曾涉足,那就是“摄像管”摄像机,它更加古老,更加硬核,我从今年初就开始搜罗相关的老旧机器,收购了几台老家伙,拆了个痛快。

书接上回,摄像管三部曲是一年多前开启的系列,延续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超出了原本的计划,比如这次要更新的外传是一台1982年生产的机器,如果严格按照时间线规范,本不应该出现在本系列,不过嘛~作为外传就勉强算进去啦。此次要拆解的是从闲鱼上购买的JVC公司生产的专业三管摄像机,型号为KY-1900E,属于欧洲以及中国等使用PAL规范国家出售的型号,收到时寻像器已经丢失,只有带有霉点的镜头组件可用,购买之前我就考虑好了,要让他恢复功能,没想到整个维修过程耗时2周+死了一堆脑细胞,而且结局不是我预料的那个样子……索性给大家展示下全部的维修+思考过程。

本文提到的维修手册:
点击我下载,密码:khg9

目录:
1、背景及外观展示
2、拆解维修

================
1、背景+外观
================

本机型在网络的记录比较少,但随着查资料的深入,还是有所收获,根据查证的资料:
JVC KY 1900 是一款工业相机,事实上它是少数采用塑料橙色机身生产的相机之一,使其非常独特,JVC 在 1982 年推出了这款相机。
KY-1900 有 3 个 saticon 管,在当时的分辨率约为 400 线,价格约为 4700 英镑。
这款超紧凑型三管相机的重量不到 8 磅,其设计丝毫不影响质量。
  • 三个新设计的 Saticon 管
  • 高性能二向色多层反射镜光学系统
  • 压铸铝框架
  • 52dB 信噪比
  • 9dB 增益可用于非常低光的情况
  • 可选 6:1、10:1 或 14:1 伺服变焦镜头
  • 带加权检测电路的自动光圈控制
  • 用于高光处理的自动光束控制、拐点压缩和白限幅电路
  • 具有 8 位内存的自动白平衡
  • 内置同步锁相和彩条发生器
以上资料来自:JVC KY-1900 “回到未来” 1984(JVC KY-1900 “Back to the Future” 1984-HD Warrior

根据网上查到的图,上图包含机器全部的配件~而我这台,啥都没有哈哈

到手的外表,骚红橙色的外壳让我眼前一亮,据说JVC在后续机型也保持骚红色外壳,但收到了来自电视台的“特殊需求”——要求替换成黑色外壳,减少不必要的引人注目

机壳背后的接口,亦非常简单,左边连接CCU或录像机,右侧是电源接口,使用12V直流电或铅酸蓄电池供电,使用单刀双至开关切换

镜头前方有一个遮光圈

当年的机器总是非常“简陋”机器本身和现在的摄像头没太大区别,也不支持什么设置,最多调个白平衡或增益

后面有耳机和声音视频输出接口

前面有一个握把接口,可惜已经不知去哪里了

查阅资料发现是C口螺纹镜头

个人对镜头了解不算深入,就不班门弄斧了,稍后有详细的镜头拆解部分~

当然,我是先上电测试的,如果一开始就运气非常好,那就不会有接下来的维修了……很遗憾,上电12V,经过内部的一番运作,以短路压降的形式呈现出来,没办法,拆解维修排查故障吧!

================
2、拆解维修
================

拆解维修分为几部分:
一、拆解排查短路
二、恢复扭曲图像
三、拆解摄像管组件
四、拆解棱镜系统
五、脑抽恢复彩色
六、最后失败实践
七、主机零件展示

八、镜头组拆解

感谢,写在前面
该机器的维修手册实属稀有,我是没有找到,不过发现了一个博士大神,将该机器改造为偏振相机,而且贡献了很仔细的过程,这个文档可以从这里找到,点击我下载,密码:khg9,(文档名 Converting_the_JVC_KY-1900_into_a_Real-Time_Polarimetric_Imager_-_Prutchi_2018),并且作为参考,我找到了类似型号KY-2000的维修手册,里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部分。没有这两个资料,我是完不成下面的维修(拆解)的,万分感谢!

一、拆解排查短路

拆除镜头之后,找到最明显的几颗螺丝,拧掉

每一侧盖板由四颗螺丝固定,拆掉螺丝也就可以拆掉盖板,露出里面的内构

密密麻麻的头疼,这一面有两块子PCB插在下面主板上

侧盖上也有标记调试的电位器编号和功能,但我看不懂大部分……

注意到1981还是1982年生产的机器,左侧纸片最后一行标记了FUSE保险的位置

另一侧拆掉盖板

另外一侧的调整解说

另外一层,也是密密麻麻的部件,同样有两块PCB插在主板上

首先,为了排查短路,我挨个将插在主板上的四张PCB移除并通电,当移除这一块PCB时,短路现象消失了,所以我初步判断是这一块PCB上存在短路点

随后,我又检测到在有问题的PCB与主板连接底座上,找到了供电的引脚,通过测量发现,第一脚是接地,第三脚为12V供电直通

接着在问题PCB上,验证了短路现象,这就好办……难办了

我不是电工,更不是工程师,要排查短路,我真是头大,因为这一块板子上组件太多了,挨个在线排查实在是不现实,按照我之前的经验,这种情况要么是二极管被击穿,要么是电容击穿短路,要么是导线跨线,要么是……反正太多因素了,如果不排查出短路点,接下来的维修就不用想了。
排查短路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从网上查证了好多办法,比如烧鸡、松香、毫伏表,甚至连论文都看了,最后还买了一个台表hhhhh就是为了更准确的测量电阻,排查短路就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期间我焊下来好几个原件,测量后都是正常的……

最开始使用烧鸡法,当然先用松香覆盖一层白雾,然后上电,结果鳄鱼夹把贴纸都夹破了,导线发烫都没找到PCB上的发热点,可能散热面积比较大吧,松香不融化+手摸了一遍都没找到哪里热,郁闷的我都想购买一个热成像了……

后来觉得是IC短路,查资料查到了KY-2000上,找到了那个RCA的IC,发现是信号放大……按照定义查了脚位,发现没有短路

就这么小眼瞪大眼看了好几天,也不知道邪门了还是啥,忽然瞅着这一个红色的小球不顺眼,上烙铁把它焊下来,结果发现这家伙短路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件,反正短路了,应该是电容之类的,干掉它再上电,竟然不短路了!
坛友北落师门科普,这个部件应该是钽电容

为了测试视频信号,我把原来的AV-OUT接口干掉,直接接线出来

上电测试,有14W的负载,可以判断短路解除,用我的CRT测试台接上信号试试

里面有图像了,并且对光线有反应~bingo短路解除~

解决第一个问题之后,连接镜头,发现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这家伙偏色啊!偏黄色,肯定是BLUE蓝色电路部分出故障了,并且聚焦也不对,画面扭曲,这就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二、恢复扭曲图像

先上BLOCK图,可以的看得出整个系统是如此排布,三管分色摄取色彩的图像,然后分三路进行放大的整合,最后在编码器合成一张图像,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画面扭曲,偏色
画面扭曲肯定是偏转线圈出现故障,偏色是蓝色电路故障,我们分两部分来维修吧~先从恢复扭曲图像开始

通过AV-OUT输出连接到AV信号采集卡,在电脑屏幕上观看效果

拆了这么多机器,我好歹也有预感,这个板子就是负责驱动摄像管的,通过变压驱动高压电子束,包括偏转线圈的驱动,调整这块板子准没错

管子和放大器连接的线缆,统统链接到这个板子上,上图三种颜色的接口对应三只摄像管,其中白框就是偏转线圈和电子束发射电路的连接排线了,我依次拔掉各个颜色对应的排线插座,观察图像反应

在拔掉蓝色摄像管的偏转线圈及电子束发射排线后,画面忽然恢复正常了……
这个时候,问题就非常明了——就在蓝色摄像管以及相关电路之中

因为RGB三只摄像管电子束接口排线很多接口是共通的,一处有问题就会影响其他两只,造成图像扭曲,所以我通过测量得到了上图的定义,关键在于测量打对勾的那几个引脚

最后发现只要拆掉橙色的线缆,其他管子就不受影响,插上橙色的,画面就扭曲(当然拆掉橙色的,蓝色电路也不能工作,还是偏色)
没办法,我只能继续深入拆解,看看这个橙色的线缆连接到何处,如果是管子坏掉了,那我就没办法了

三、拆解摄像管组件

这种图是博士大神画的,可以看到整个光学组件分布

把后面的电路拆掉,露出了三只摄像管,可以看到对应的连接排线

蓝色的摄像管后的底座

移除碍事的PCB板子,露出主菜

四颗螺丝可以调整摄像管的前后以及左右旋转角度,用于物理对齐
注意固定盖板的螺丝已经被拧掉,打开盖板之后就可以抽出固定的摄像管

后面的磁环用于聚焦

抽出摄像管组件,这一只是蓝色

左侧是深入到光学系统的部分,注意上面的丁字滑沟

靶面非常干净,没有一点灰尘

靶面对应的镜片,在摄像管前方其实是有一组透镜及彩色滤镜片的,只是时间过了很久,蓝色滤镜片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完全不能正常透光了

摄像管组件上面的铁盒内是信号预放器电路(PREAMP)而且是陶瓷基板PCB
然后我没拍摄的部分是——橙色的线缆连接的是整个地线,所以没办法判断故障到底从何而来,加上白内障无能的蓝色滤镜片,这台机器肯定没有办法完全修好了,索性牺牲蓝色摄像管给大家开眼吧~

出乎意料,摄像管竟然是从前面抽出来的

日本生产,属于日立Hitachi的Saticon摄像管,这个尺寸是当时比较标准的

对应Sony DXC-M3P的摄像管组件,可以看得出技术进步

对应Sony BMC-200P的摄像管(中)

靶面对比2/3英寸与1/2英寸的区别

固定内部电路的小型螺丝,用轻巧的一字螺丝刀拧掉

最后还是诉诸暴力才拆下偏转线圈

里面两个螺丝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拧下来

磁环

偏转线圈部分

BIAS light 偏执灯,在M3P文章里面提到过

摄像管在面对入射光少的环境下会产生暗电流干扰,杂波增加,为了缓解杂波,设计人员干脆在旁边点亮小灯,增加亮光;为了让亮光更加均匀,微型计算机芯片还可以进行亮度补偿。

是LED,没有封装,而是暴露在外面

激发态的二极管

摄像管全家福

拆掉摄像管之后,就可以拆掉对应的透镜组及色彩滤镜了

在中间有一个六边形螺丝

撕掉塑料片

拆掉碍事的家伙,注意编号以及上面固定镜片的螺丝组

拧掉六边形的固定螺丝,可以抽出固定的透镜组

这个时候在镜头出照射白光,会发现这里面已经分出了蓝色灯光(说明里面有分光系统)

透镜组,大眼睛

从正面看,几乎不透光了

白内障……我们先放在一边,继续拆主要的光学结构吧~

四、拆解二向色多层反射镜光学系统

拆除另一侧的塑料片

主要的光学构造,由几颗螺丝固定在机壳内框架上,拧掉就可以拆除

移除盖板,可以看到胶水固定的光学结构框架

撬开后,主要的光学结构——二向色多层反射镜光学系统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系统不同于棱镜系统,可以让三只摄像管平行放置,减少了垂直上的高度,但带来水平方向上体积的增加,并且电路系统也只能并排放在侧面,无法有效实现空间利用

该系统的实现主要由两片镀膜透镜(中间的三角部件)以及两片反光镜来实现(上下打胶横条)

镀膜透镜可以以固定角度排布,反射出特有色彩的影像,实现分光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主要的透镜组已经上半部分红光的反光镜

这个角度两个反光镜都可以看到

自己画的光路图,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个分光系统

蓝色的反光镜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镀膜透镜

发射白光后的分色效果

拆除整个光学系统

打胶的两颗螺丝,固定镀膜透镜三角框架,这里我搞砸了

拆掉一颗螺丝后,第二颗滑丝无法拆除……我硬撬导致一片透镜损坏

不过总算是拆下来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反射的蓝色

用两片镀膜透镜可以实现分光效果,这个也挺巧妙,不过关键在于三色光的对齐,所以要打胶固定

拆掉三角框架的空腔

镀膜的透镜

反射光为蓝色,透光为黄色

反射红色,透过蓝色

很奇妙的混色~光透过这两片透镜,正好直达绿色摄像管

碎片……

拆掉用于反射蓝色的反光镜

微调的底座,上面有好多螺丝

最后用于装饰

五、脑抽恢复彩色

拆到现在,一个现实摆在眼前,蓝色通道已经无法修复,但我天真的以为,摄像机系统可以通过通过魔改来实现补偿蓝色的效果(实际上可以,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我在当时的计划是——拆掉所有滤光片,然后让绿色摄像管直接接收彩色光,但我忘记了这个摄像机其实是分三种色彩来合并成为彩色画面,单一摄像管只能接收一种光线(黑白),无法直接显示彩色……不过在当时头脑已经发懵,直接一阵乱拆……

为了拆解镜头,还特地重金购买了井字形扳手

这家伙太难拆了,竟然把扳手尖搞弯了……

蓝色滤镜透镜组

中间是绿色摄像管的透镜和滤镜片

这个非常通透,没有明显的白内障现象

井字扳手拆掉滤镜片

实际上就是一个染色(镀膜)玻璃

上面的红色透镜也得拆

真的太难拆了

不得已,只能动用台钳,然后缠上胶带用手拧,手已经很酸了,不过终于拧下来了……

红色蓝色滤镜片

RGB三色光的光强不同,因此需要补偿,也是三色滤镜片尺寸不同的原因

白内障蓝色

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有颜色的镜片只有一层,剩下的是无色玻璃

当我把滤镜片拆掉后,插上整个系统,结果发现图像竟然还是偏色的,这就很奇怪了(不奇怪),不过这次是偏绿色(照片没拍),忽然我意识到,其实除了滤镜片会过滤颜色之外,摄像机电路系统也会过滤色彩,将绿色摄像管采集到的信息以绿色通道呈现,所以这样才显示绿色图像,而滤镜片和透镜,只是为了让绿色更绿……当我恍然大悟时,才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来把颜色校正下,但少了蓝色通道,无论如何校正,都不可能恢复正常色彩了,不过可以尝试下,那就是……让摄像管的RGB电路,通通接入一根摄像管

其实我开始忽略了,摄像管除了上面的两个排线插座,其实还有一组插座在主板上,这是后面才发现的

通过测量,发现这一块PCB子板其实是处理输出信号的,这个接口引脚3-5就是对应蓝色、绿色、红色

粉圈内就是RGB的信号脚,用烙铁直接堆锡短接

这个测试点好像也是负责RGB的

这就是短接RGB信号的画面……依旧是没有颜色的单色老照片风格

如果是短接测试点呢

画面就是黑白的,看起来顺眼很多

六、最后失败实践

后面经过我的反思,基本相同这个情况是咋发生的,如果对应RGB三种颜色的画面信号强度相同,那画面肯定是单色的,因为RGB分布不均匀才会有彩色出现,可惜回过神太晚了。
不过我马上又出现了一个脑洞,如果我利用功能完好的红色和绿色摄像管,然后将蓝色信号短接到红色或绿色上,假装有一个蓝色摄像管,是不是会好一些呢?说干就干,最后实践的时候,我修改了一下计划,将红色和绿色信号合并,然后装透镜的时候把蓝色反射透镜装回到红色反射透镜上,这样上方的红色摄像管就变成蓝色摄像管了,信号也可以直接插在蓝色接口上~

我装回了透镜,这次只需要反射蓝色光即可

上方的反射镜还可以工作

红色摄像管现在变成蓝色摄像管了

同时短路绿色和红色信号线

开机之后,彩色果然……出现了,不过可能是调节光学组件了吧,画面表现的非常奇怪,后来我也心灰意冷了,直接搞成黑白摄像机算了

剩下的时间,我就开始测试镜头,可以看得出六片光圈

七、主机零件展示

展示提手上的PCB

寻像器接口限位片

主板展示,上面有一个四边锡封的盒子,打开它费了很大力气

搭上了一根批头T^T

里面是一个IC,看起来像是什么中央处理器之类的

开始装回

看起来应该是编码板,对应PAL格式

信号放大调整板

最后为了合成黑白画面,我把RGB测试点全部短接

当然还有这个短路的驱动板

最后一块板子

组装完毕……进度是可以工作,但是仅仅工作在黑白画面上……维修跨度在一个月左右,前后拆装几十次,废弃了两根摄像管,一根22合一的批头,井字扳手的尖锥扳手……可谓是代价惨重

八、镜头组拆解

到手的时候,看外观还算完整,但少了一些调整的把手

镜片完整,但胶水老化,霉斑问题较为严重
镜头为腾龙镜头,光圈1:1.6 焦距10-100mm

拆掉遮光

拆掉伺服

里面的海面已经成渣渣,一碰就碎

伺服电路,主要是减速电机控制焦距和光圈

六片光圈

镜头尾部的活动透镜组

拆掉后面的光圈,剩下前面的变焦透镜组,霉斑明显

emmmmm

等待井字扳手到手,继续拆

发现井字扳手还是适合拆直径比较大的镜片,能吃上劲

胶水老化,那时候的胶水还是有机物,所以容易生霉斑,现在的胶水大部分是无机物(道听途说)

变焦透镜组

反正就是拆呗

微端透镜拆下来,准备拆光圈环

小光圈-半开-全开

最后一张照片~

机器修到最后,好像镜头的某个组件装反了,导致远端无法对焦,真是倒霉啊,虽然可以“正常”拍摄黑白画面,但这仅仅是最低要求,手艺不佳,理论知识也不精通,导致维修失败,让大家见笑哈哈,不过第一次见到横向放置的三管摄像机,也算是开眼了~

END

网友:
鬼子这玩意内部做工堪称艺术品啊

网友:
上个世纪的日本电子技术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A:
够复杂,那时的设计师真是牛

网友:
想修好,真的很难。都是老模拟的东西。

网友:
烧板子找短路点把电源线焊在板子上,反正那个插件的背面肯定有焊点,焊上去减少了夹子的接触电阻。烧机大法也不是这么烧的,要事先熏一层松香,这样发热点会因为松香融了一看就知道,也可以搞个热成像,现在热成像比较便宜,闲鱼1000多可以搞定。不过既然是钽电容的问题,一旦发热超过了电容的承受能力,会引起严重的爆炸起火,你的板子也废了,堪称钽穿甲弹。这种糖豆钽电容经过几十年的老化,性能已经很差(本身性能也很差...钽二氧化锰电容要按标称电压的50%来使用,不然有概率击穿),讲究点的可以把板子上所有这类钽电容换掉,免得再出问题,可以换同规格的钽聚合物电容,钽聚不用降电压使用,也可以换固态电容。
那种颜色滤镜可以找投影机上的配件磨一个,可能会有少许偏色,但起码比现在的样子强。调RGB电路的增益,估计可以调整到正常,难的是调整光路。
镜片环什么的拧不下来可能是有胶水,或者经过几十年有点粘住了,一般是进烤箱烘几分钟,或者我一般用溶剂慢慢溶解(因为没烤箱),硬拧肯定有问题嘛。

网友B:
镜片是要加热拆开的。老摄像机  譬如DXC M7 的经常发霉的那片蓝色的胶合镜片(低通滤波片和红外截止片) 拆开清洗的方法是放入加热的甘油锅中煮。 胶合的螺丝用风枪猛吹。

我有个朋友给CPU开盖一下没开。我都告诉他了,一下没撬开的是钎焊的要用风枪猛吹才行。 老哥不信,大力出奇迹,开了。废了。

网友:
真复杂,看着就牛x,

网友:
不可否认,楼主太能折腾了。

网友:
那些年,日本的工人都经历了些什么,从设计,生产,到组装,都凝结着人们的劳动和智慧

网友:
再收一台回来能拼出来一台  然后装上磁带扛着做婚庆去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呀!!!

网友:
那年我刚出生。。。。

网友:
鬼子军事上可怕啊

网友:
分光系统很奇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复杂,那时的设计师真是牛

科技进步,如果 当时 能理解 这些,如今 有怎样理解 核废水 直排 大海~军国部队生化武器~日本人的 思维 偏激  有利有弊,谁能 制衡 才能促进 世界和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片是要加热拆开的。老摄像机  譬如DXC M7 的经常发霉的那片蓝色的胶合镜片(低通滤波片和红外截止片) 拆 ...

学习了~开胶接的 煮热油,热到 点上  胜过 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