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修理一个miyota2035机芯的石英表

楼主(2021-06-14):
前些天看到办公室一哥们给手表换电池,闲聊发现几个兄弟都是自己换电池的,都觉得几块钱的事儿没必要花几十几百去解决,几十块钱还不一定换一个质量好的,纳沙泰尔倒是保真renata但至少要上百甚至好几百。所以我们都是自己解决。看到我们都自己换电池,周围好几位女生说自己有没电了的手表想换电池。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天带上工具集中给部门里女生换了一批,皆大欢喜。
有位朋友说有块很便宜的表,小时候家里老人送的,已经不走了,是个纪念,问能不能修。我估计那时候的应该很可能是miyota2035,就说可以一试,实在搞不好就直接换芯。
于是有了我第一次修表的经历……打开一看果然是2035。严格来说这不是2035而是2105,是2035衍生出来的三针双历机芯。

打开后盖发现原来的劣质电池漏液严重,装上新电池也纹丝不动。本来打算换个新的超级2035就算了,但仔细看看这个机芯真的是有年头了,是80年代初的1 jewel版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遂改变主意尽量修修看吧。

拆下盖板,清理干涸的电解液

继续拆下电路板,有腐蚀的痕迹

清理掉腐蚀的铜绿,不知道走线有没有断掉

清理后,重新组装仍然不走,一动不动。
但是miyota只提供说明书和外形图纸,没有组装图,更没有service manual。
仔细想了想,miyota作为citizen的子公司很多机芯其实在西铁城的产品里是能找到原型或相似型号的。但现有西铁城机芯里却找不到一款与之相似的。那legacy里面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这里贴上来方便大家参考,图片不需要扣点

检修流程

测量供电没问题
再测线圈电阻没有问题,显微镜检查线圈表面有2处被戳的痕迹,还好没戳断,从痕迹看是戳的而非无意或失手的划痕,不由得怀疑以前换电池的人的动机……
再测线圈驱动脉冲,没有,需要换电路板。考虑线圈的状况,一起换了吧。
今天收到配件,但要吐槽的是订了一个线圈一个电路板,结果发来两个电路板,没有线圈……,唉,先把电路板换上看看吧。

换上后,秒针有动作,但严重卡顿,仔细观察卡顿的特点,故障应该是出在五轮。
拆上夹板,果然

还好齿轮轴尖没有问题,清理后组装回去。
装电池,走时正常,修复。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我小时候戴的表也是这款机芯 记得超级准 和学校打铃一秒不差

网友B:
缺,表,正面照,,

网友:
以前戴过的卡西欧登山系列计时石英表 一节电池用五六年 年误差慢17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戴的表也是这款机芯 记得超级准 和学校打铃一秒不差

一秒不差是不太可能的,就算你的表巧合碰上了一个超级准的,学校的打铃器也没这么高精度,况且2035这种没有温补的机芯冬夏温差影响也远超1s。不知道有没有学校的下课铃是电波或g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表,正面照,,

没拍,山寨组装的前面啥样这有意义吗?
如果特别想知道我只能说是个orient,但表肯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金吗?

没有,图上应该能明显看出来颜色吧。
金色的2035有2035G和super 2035两种。
前者只是镀了金和普通2035没啥区别。
后者有3点改进,提高精度月误差降到15秒以内,降低耗电增加了一年的电池寿命,增加线圈保护盖板。
要说2035从工程技术上讲真的是不错的设计。如果不是电池漏液和人为损坏走三四十年也没啥问题,还不用像机械表一样定期洗油,成本低到几块钱,可靠到令人发指。结构上看除了时轮其它都是金属的,拆除盖板后即可更换电路板,电路板和线圈为分离结构可以分别独立更换,上夹板可以单独拆开检修。镜下照片可以看出上夹板有一定的厚度,比起后来的薄型和塑料机芯可靠得多。
我记得在这个论坛上看到过有的天梭已经用了ETA802这种机芯,个人观点还不如用2035

网友D:
不如直接换机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换机芯吧?

这种表还打算修的都是对主人有特别意义的。就算坏的不是电路板线圈这种买得到的配件也要买个新机芯拆件换上,尽量多保存原来的部件

网友E(2025-01-09):
这个机芯确实老,还带钻的,新出的都没钻了

网友F:
过去的老机芯比如今的全塑机芯强多了,有表油时给来板上上点就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去的老机芯比如今的全塑机芯强多了,有表油时给来板上上点就要好了。

miyota/citizen和SEIKO的石英机芯手册上极少有用油的信息。如果想上油可以参考ETA的。石英机芯大同小异可以对应上。但是要把油搞齐了远比这机芯贵。不是专业修表的实在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芯确实老,还带钻的,新出的都没钻了

新的要看型号,ETA还是有不少的

网友:
以前有阵子喜欢捯饬手表, 石英的机械的都爱搞搞, 这种2035太耐用了, 还有些塑料机芯比如ETA的,国产的也有,但是工艺明显落后几个层次,体积大,塑料件,耗电大,有意思的是晶振坏了也能走时但误差极大可以做儿童玩具不怕摔停

网友:
修复的不错,自己换电池价格便宜,但是要求动手能力强,没电了要及时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miyota/citizen和SEIKO的石英机芯手册上极少有用油的信息。如果想上油可以参考ETA的。石英机芯大同小异可 ...

这倒是,后来的全塑机芯可能也是考虑上油的问题,因塑料机芯不需要上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