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TS2200 大家来看下里面的变压器是不是铜的

楼主(2021-06-14):
里面一个高频板一个控制板一个变压器,我之前用过安泰信好多个焊台,都是铝线变压器
我感觉这个快克2200变压器也不像铜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铜的,

网友A:
不是有漆包线露出来吗?用个锋利的刀片轻轻把漆皮刮开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漆包线露出来吗?用个锋利的刀片轻轻把漆皮刮开就知道了。

刮破皮不了坏了漏电了吗!这是好使的,不用做破坏实验,
我是说看颜色区分

网友:
百分百铝线,不信你刮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破皮不了坏了漏电了吗!这是好使的,不用做破坏实验,
我是说看颜色区分 ...

轻轻刮破点绝缘漆又不会影响电流,漏电是需要手摸才可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