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20G固态硬盘88nv1120拆解修复,开卡两次碰到问题请教?

楼主(2021-06-14):
我的步骤:
第一步:找个易驱线 接上88nv1120后短接rom 插到主机的usb接口上,再断开短接点。
第二步:打开开卡软件,点设置 两个空格是密码。选擦除全部,其它选项都按缺省。点开始。
第三步:pass后, 还是显示之前16M,容量不正确 (仍为16M),第二次开卡, 不选擦除全部,点开始不通过。出现error
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是什么颗粒用哪个版本  ?88nv1120-btz2开卡软件业试过了,也显示PASS通过了,就是不能恢复120G原始容量,请教什么原因?附上开卡软件,给需要的人吧

网友:
1120要开2次

网友A:
第一次pass不要拔usb,把擦除全部的勾去掉(如果第一次有勾选的话如果没勾选就不管)和颗粒擦除选择的勾去掉,然后再点一次开始,如果还会pass,恭喜可以拔了usb再接电脑就有你要的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pass不要拔usb,把擦除全部的勾去掉(如果第一次有勾选的话如果没勾选就不管)和颗粒擦除选择的勾去掉 ...

谢谢晚点试下看,颗粒选择那里你选择的是什么?

网友B:
我也有个杂牌子120G固态,插上易驱线,指示灯亮,电脑没有反映,不知道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pass不要拔usb,把擦除全部的勾去掉(如果第一次有勾选的话如果没勾选就不管)和颗粒擦除选择的勾去掉 ...

哥们  按你的指点  好像不行  能在我发的图上标明下吗?谢谢

网友:
我有个一样主控,120g,颗粒PFG84 -5 AF 的,也是16m,最后40包邮出了。刷不进去固件。有工具就搬板续命,没工具就做优盘或者出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按你的指点  好像不行  能在我发的图上标明下吗?谢谢

你的左上角RDT不要勾  早上没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晚点试下看,颗粒选择那里你选择的是什么?

颗粒选择我也是蒙的  哪个不可以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选择我也是蒙的  哪个不可以就换一个

按你的步骤开卡两次,还是失败,麻烦看看我发的两张照片 哪里不对吗?

网友C:
1 选择颗粒型号QFG8PDM整容这个
2勾选擦除全部 然后开卡 PASS 别拔插
3 不勾选擦除全部 然后再开一次
4 如果还是不行 就放弃吧 毕竟坏盘总有原因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选择颗粒型号QFG8PDM整容这个
2勾选擦除全部 然后开卡 PASS 别拔插
3 不勾选擦除全部 然后再开一次

谢谢,还是没成功,也许有坏块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杂牌子120G固态,插上易驱线,指示灯亮,电脑没有反映,不知道咋修 ...

可以试下我上传的软件 开一下

网友:
不明白第一步短接的那个位置在哪?

网友(2025-02-11):
跟你一样的板子,颗粒是 EM 的, 第一步都不能pass , 一直是Err04 , 不晓得是为什么

网友:
虽然没有,学习下

网友(2025-03-24):
现在的sata固态似乎都寿命不佳,非常容易特别损坏,数据全部丢失,故重要文件放在机械硬盘更合适,最好机械再加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