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爆胎了外胎也要换吗?后轮钢圈与前轮钢圈能互换吗

楼主(2021-06-15):
成人折叠自行车,前外轮的轮胎型号都是16*1.75,    后胎打气时,可能天热打气打的多了些,爆胎了(打气的时候没有爆胎,可能打气的地方在阴凉处,爆胎时,自行车在室内,可能有阳光晒到后胎,天气热了,气打多了)   爆的一声巨响,我当时都傻了

买内胎,买外胎到是小事,问题是  后轮的钢圈也爆了。我查了一下,自行车16*1.75钢圈不便宜要60多元,而且是没有钢丝的,还要自己盘钢丝,我也不会盘自行车钢丝呀。我在淘宝搜"16寸自行车轮圈",  搜到了一些16*1.75的自行车钢圈含已编好的钢丝,  不要60元.
豆腐盘成了肉价钱!亏太发了。
内胎爆坏了,从外表看,外胎没有爆。

请问各位老师,①自行车如果爆胎了,外胎也一定要换吗?(我不是职业修自行车的,不敢肯定如何判断外胎质量好坏?
我先前还想,自行车爆胎,肯定是因为外胎质量不好,如果外胎质量好,打气时外胎会管住内胎,打气时会很感觉很费力,打不动。 感觉打不动了,就说明自行车胎的气压打足了。
没想到,这一次,我打气时,没感觉很费力,结果就爆胎了。  而且是直接把后轮的钢圈也爆了。

②自行车后轮的钢圈 与 前轮的钢圈 能互换吗?(这辆成人折叠自行车,前外轮的轮胎型号都是16*1.75, 但后轮因为有链轮的关系,后轮上后轴的长度比前轴的长)

③淘宝或拼多多上,哪个店卖的自行车外胎和内胎,质量好?  各位老师有没有推荐的店铺,价格优惠点的?我是代步车,也没钱换贵的车胎
(我在淘宝看评价,看有的店评价中有人写:买的自行车内胎,结果一下就坏了,店家说,内胎装入外胎前,要先打气,检漏,没有问题了才装车,免得外胎内有铁屑或玻璃,这种情况内胎不保修。还有店家说,这种小规格的外胎只适合童车用,不能成人自行车使用,这种情况也不保修。我在淘宝找了一家评价好相对很多的店家,买了自行车内胎,

结果一打气,内胎不均匀变大,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 我的映象中,打气后,自行车内胎应是均匀的变圆

网友:
外胎没爆就不要换了吧

网友:
外胎不裂就不用换;钢圈是前后通用的,但是前后花鼓不通用;V刹,可能是磨得多,圈已经很薄,承受不了气压,不一定是胎的事。不会换圈就只能去修单车的地方叫人直接配好了,脖子伸出去一刀,没办法啊。

网友:
内胎打上气不均匀是正常的。正常不应该找个修自行车地方去修一下吗?个人修自行车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
打气不费力 就可以继续打? 你这判断标准     服了。

网友:
我靠怎么能爆成这样

网友:
换钢圈,别条是个细活,分几别,然后还的效正,园,偏

网友:
这种车子,在本地弄个同样规格的旧自行车拆吧。。。

不带辐条的钢圈购买了,自己调不好,手工又要一笔。。。

网友:
前几天修车师傅那里换了电动车后轮的内外胎,90元,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呵呵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爆胎把钢圈都爆坏的。
慢慢修吧,用正新或者别的牌子内外胎问题都不大,但你这个还要编圈是个体力加技术活

网友:
60元可以直接到修单车的地方直接买一个你这样成色的自行车了

网友:
多数自行车的前后钢圈可以互换,很高级的牛逼货另说

网友:
别修了,这成色直接收藏得了,没有修的价值,有修的钱买个二手的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