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anwa YX-361TR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6-15):
话不多说看图

next

网友A:
正面图也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图也想看看

正面和背面图在此

SANWA YX361TR TY360 CD800b电压档对比:

网友:
楼主是三娃子?

网友:
不错,手上钢到两只

网友B:
为啥吊丝表头的动作相比游丝表头会慢呢?

网友:
电路板看着很舒服

楼主:
右边这个表看样子灵敏度不错,里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吊丝表头的动作相比游丝表头会慢呢?

sanwa 的EM7000和CX506a都是吊丝表头,比这个更慢,跑到头稳定住基本得5秒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这个表看样子灵敏度不错,里面怎么样?

此表是50微安,20K/V, 正好有空位自己加了10K档
当年我是看中它是体积最小巧的50微安表头,(我喜欢同功能下体积要小)是一日本人工具箱放着的。我是拿MF35带皮箱的与它换来的(80年代的事)
到手打开才知道是陶瓷板的

网友:
我就喜欢SANWA老款360的,玻璃表蒙,陶瓷开关用着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吊丝表头的动作相比游丝表头会慢呢?

这是表头阻尼比较大的缘故,和是不是吊丝没关系。吊丝也可以调小阻尼。显然这个天宇的表头阻尼更完美。

网友C:
都是三娃表,质量好的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三娃表,质量好的很吧

吊丝的可靠性高,特别是老表。如果用的多,轴承的针尖会磨损,回零就有误差。

网友:
三娃的指针表都不便宜

网友(2021-08-12):
做工都不错,不怪人名气大做工比天宇、科华啥的好看多了

网友(2022-08-24):
能否问一下,图中D6的型号,我在维修的时候,不小心飞出去,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