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ANWA CD800B数字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1-06-15):
话不多说,看图。 采样率每秒5次,二极管档是3V的量程 这两点是我买它的原因 附上精度对比图

网友A:
胜利的表便宜有够用,看不出比鬼子的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便宜有够用,看不出比鬼子的差多少

价格相差17倍,sanwa的电路板和开关弹片都是镀金的,外壳是abs 质量好很多,精度和胜利是同一级别

楼主:
补充一下胜利VC921和五位半台表的对比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B:
和CD800 区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便宜有够用,看不出比鬼子的差多少

我有二个表。一个UT201E 和一个101 在测一个会变动的直流电压时UT的是用不了的。而101就能很好的读数。不用去找指针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D800 区别还是蛮大的

CD800a大概200多块,CD800b 要500多块,价格差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二个表。一个UT201E 和一个101 在测一个会变动的直流电压时UT的是用不了的。而101就能很好的读数。不 ...

UT201E是优立得吧,101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工程应用 都可以的

网友:
这款三娃是主打抗摔的,日本三娃技术员当客户的面,举起它摔向水泥地没事。

网友:
这日本婊,还比不上我朝胜利表。

网友:
经典好货,到现在还保存这么好

网友:
胜利921手上也有精度可以没话说,小巧适合出差。但是外壳太单薄第一次拿到手还以为是假货。不过也是硬封的,里面做工还可以。

网友:
楼主手里好多表啊,大表弟

网友:
好多仪器,羡慕中

网友:
做工没得说,感觉国内代工,看起来还是差那么一点,一排电阻真是长。

网友:
三禾的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UT201E是优立得吧,101是什么牌子的?

葫芦壳101吧,采样率应该比UT201高

网友:
三和也用上了宏康,调校得一般,布局也不多见。
感觉日本表里三和还是够不上一流,爱德万,日置,横河的要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