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天宇TY360指针万用表并校正几个电压档

楼主(2021-06-15):
拍的测试视频 不会发,谁帮发布一下

网友:
SANWA YX361TR TY360 CD800b电压档对比

转成gif,再上传看看

楼主:
【SANWA YX361TR TY360 CD800b电压档对比-哔哩哔哩】
视频传到B站了,不知能不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NWA YX361TR TY360 CD800b电压档对比-哔哩哔哩】
视频传到B站了,不知能不能看到 ...

看到中间的表针很快,旁边的表很优哉游哉

网友B:
电压档的电阻是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档的电阻是烧了吗?

没烧,原厂的不太准,重新校准了一下,刀刀压线

网友C:
此表的游丝表头重复回零性能怎么样?

是不是次次都准确的退回到零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中间的表针很快,旁边的表很优哉游哉

感觉好像是这个数字表的速度更快一点,有些采样率每秒3次的数字表没有游丝指针表快

网友D:
谢谢分享。。。直流电压档灵敏度才9K欧/V,有点低,50微安表头,应该有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直流电压档灵敏度才9K欧/V,有点低,50微安表头,应该有20的。 ...

直流 是20K 的

网友:
这个表 看来  线性 还挺好     换的 精密电阻么,这表我也有两个

网友:
这么破的表也拿来拆,考虑读者的感受吗?把拆表当职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表的游丝表头重复回零性能怎么样?

是不是次次都准确的退回到零点位置? ...

测试了几次,看不出来每次回的位置还能不一样,可能用久了轴尖磨损了以后会出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直流电压档灵敏度才9K欧/V,有点低,50微安表头,应该有20的。 ...

交流是9K,直流是20K

网友:
这表是指针表里的炮灰表,胜在便宜,拼夕夕不到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