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我的老古董电脑拆了,

楼主(2021-06-15):
购入年份不祥,机箱铁的,挺沉,本来是圆口键盘插头里面的针脚断了,去电脑店逛了一圈想找一根线或是废旧的圆口键盘或是鼠标把头剪掉,老板们都表示没有,让我换u口键盘,这老古董机器不值当啊,要换整套就都换了,主要平时开电脑少,就浏览个网页给孩子打印个东西,再就是孩她妈用来下载个课件,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本着能省就省的选择一直坚持到现在。
既然箱子都打开了在单位用气泵吹了一下主板上的灰尘,找不到圆头改u口。这个线还是有的,网上搜了一下资料说是要加一个驱动小板才能用,我也不懂,实在不行就把坏了的头剪点直接把线插后面,晚上回来准备,结果键盘接好插电,主板没反应,电源坏了?
绿线黑线短接没问题,强上电也没问题,cpu的风扇转就是开不了机,
可能夏天气泵里的水多板子哪里短路了?
放弃捣鼓了
准备再找一块旧主板。

网友A:
你的内存是三代的,留着,硬盘和显卡也留着,然后论坛有哥们时不时在卖AM3   FM2   H61的板U套装,价格不错,几十块买一套,拿回去就能组合好,逛论坛和下载编辑课件足够了。

网友:
这个只能算有点旧,不算古董

网友:
不算股东   鼠标键盘 建议 换个USB的
PS2(圆口)现在很少了 都是USB口的  建议闲鱼收一套品牌机的或者你们当地收一套
键鼠我们小区有人卖dell 的拆机 套装  才10元一套 没有维修的价值啊

网友:
我的电脑,机箱是04年的,方正文祥。新机箱3个也没这一个重

网友:
不带集显的G41,要插独显,超又超不了,还不支持AHCI,赶紧换了吧

网友:
我还有一台486,66M主频操作系统DOS6.2,

网友:
铁甲小强咸鱼卖了吧,换个新显卡最实际

网友B:
从“购入年份不祥”推测,该电脑来源可疑;楼主是真小气,能省就省的居然能一直用到现在……换个新电脑吧!!!

网友:
这电脑完全不算旧,我还有P4电脑用着,DDR400内存。

网友:
还可以嘛,昨天拆老丈人的内存256m,老赛扬。现在用的Q9400,功耗太高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坏,上诊断卡看看,也许就是接触不良。折腾一下还能战。

网友:
看着做工扎实 用料讲究

网友:
机箱卖废铁值不少钱

网友:
比我在用的年轻多了

键盘插头过去都园头,你的主板可用USB的键盘,TB买个无线键盘也很便宜

网友:
P41竟然还在用高功耗上网本性能的东西赶紧扔!随便买个J1800之类的板子都比这个好,机箱倒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坏,上诊断卡看看,也许就是接触不良。折腾一下还能战。

咩有这个东西,不折腾了,换块主板,大家不是都说功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购入年份不祥”推测,该电脑来源可疑;楼主是真小气,能省就省的居然能一直用到现在……换个新电脑吧! ...

就你心眼子多,前五年单位换下来的电脑说是坏了,我拾掇了一下据为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存是三代的,留着,硬盘和显卡也留着,然后论坛有哥们时不时在卖AM3   FM2   H61的板U套装,价格不错 ...

有卖的吗?得碰运气吧

网友:
哈哈,我现在用的机箱就跟楼主的差不多,什么大小主板都可以安装进去,还有十个硬盘位,就是太重了些,每次清灰尘都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