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工商银行U盾--金融@家

楼主(2021-06-15):
       拆解工商银行U盾--金融@家,这是一款带OLED屏幕显示的数字证书,有效期也是五年。已经失效,开拆了。       其实它还有一个底座的,里面还有电池,带有3.5MM音频接口,可以在手机上使用U盾的。这次没找着。

网友:
觉得这个屏还可以抢救利用一下……

网友:
数字证书可以到工行官网升级的

网友:
我有个,就是因为屏还一直留着,想什么时候能用上

网友:
这个不是机器有效期5年,而是证书有效期5年吧?插上在手机APP里面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OLED屏幕的,真好,这个证书可以找工行买新的授权,买了给你搞一下就行了

网友:
要求拆过工商银行的电子key, 然后把里面的晶振拆下来换在一个老石英钟上,那是相当的准!

网友(2023-09-07):
这个屏幕可能是此类型u盾的天花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