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打不着火不“求救

楼主(2021-06-15):
先概括一下:进水龙头控制能打着,出水龙头控制打不着。

折腾过程:
热水器装在厨房,浴室在隔壁。平时习惯用前打开进水龙头,用完关闭进水龙头,没动出水龙头(常开)。
天气热了,调温开关从“春”调到“夏”,洗澡不出热水,有打火声音。
到厨房用进水龙头控制,先前还有时能打着有时打不着,现在一直不着。
调温开关调到“冬、春、秋”,在厨房用进水龙头控制,有时着有时不着,“冬”着的概率大些。
用出水龙头控制,有时着有时不着,打着的概率比用进水龙头打着的偏低。到浴室控制,打着的概率更低到”无法使用“。

是水还是气坏了呢?
(电池充足,打火声音清脆.....)

网友A:
看水压开关的开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水压开关的开启度

还请指教哪个是水压开关?又怎么看开启度?

网友:
说的太复杂,简单点,有时能点火有时没点火,基本是水压开关膜片坏了,就是塑料半齿轮后面的铜件,拆开就知道了。补充一下,如果都能点火就是不着火,那可能是电磁阀或点火器有问题了

网友:
老式非强排热水器?应该是皮碗控制点火的,观察下进水阀开关时皮碗的动作幅度与开关出水阀幅度区别,及该处微动开关的工作间隙。
楼主应该早点换强排热水器,数字水温控制的精度非老式可比,使用体感提高太大了。

网友B:
老式的简单,皮碗易坏,别外点火针刮一下,不过还是建议换强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简单,皮碗易坏,别外点火针刮一下,不过还是建议换强排的……

换新的不得要¥吗?俺一时拿不出耶。
拆开看了,确实皮碗坏了。
准备淘一个皮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不得要¥吗?俺一时拿不出耶。
拆开看了,确实皮碗坏了。
准备淘一个皮碗。

上个月有人租我的旧房,原来是有热水器的,只不过放的时间长了点,因为长年没人住,但为了安全,还是换了台新的万和热水器,也就800元多,图个安心啊!安全第一

网友:
我曾呗热水器搞怕,当天搞不好家人洗澡困难,买了一个新的顶上后,仔细研究学习,结论是太简单了,无非就那几个环节,网上有很详细的教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换季了,竟然干打火,后来的后来才发现是曾因为漏水上紧过螺母,导致里面的橡胶圈损坏,分离出一部分横卧在水管中,造成水量不足。

网友:
是不是出水喷头堵了?

网友:
你哪里燃气管道不是铁管吗?我怎么看是pvc管,水推气里的皮碗坏了。

网友:
皮碗坏了应该有点漏水呀,不漏吗?

楼主:
回复10#,11#,12#
水没堵,哗哗的。
燃气管是燃气公司统一安的,有一层金属,亮亮的,塑包铝?
平时用完都把进水管关了的,所以没发现漏,拆开里看是皮碗的两面都是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