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车载手机快充

楼主(2021-06-15):
因为中间格栅是竖着的,不方方便挂手机,只有挂在方向盘左边,点烟器在扶手箱处,离方向盘左边有点远。
从保险盒里取电,拉一条12伏的电线到中控储物盒后边,穿出来,照片不好拍,看不到这条线。
用的5.5*2.1的电源插头。
这条线可以用T12烙铁或者其它电器,比点烟器取电方便。反正也是取的点烟器的这一路电。
用这个盒子太长了,改天有合适的盒子再改一下,然后固定在储物盒子里。
手机充电很快。

网友A:
直接替换你aux下面那个usb插口的电路即可,

网友B:
刚9.9撸了一个usb+C的车充头。很小巧,不抽烟一直插点烟器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9.9撸了一个usb+C的车充头。很小巧,不抽烟一直插点烟器上就行。

我也是,还diy了一组放办公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还diy了一组放办公室用。

现在涨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9.9撸了一个usb+C的车充头。很小巧,不抽烟一直插点烟器上就行。

攀西的那款吧,我也撸了,9.9真香,最大20W: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攀西的那款吧,我也撸了,9.9真香,最大20W

是的。如果有活动想再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替换你aux下面那个usb插口的电路即可,

那就有点复杂了,你说的这个地方我拆开过,想把这个板直接放进去,结果这个板太长。
快充需要四根线,弄起来比较复杂,再者,外加的东西怕不可靠,还是明装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