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HP 230W 19.5v11.8A笔记本电源拆解,求鉴定真伪,型号HSTNN-LA12

楼主(2021-06-15):
闲鱼入手了一个惠普HP 230W 19.5v11.8A笔记本电源,输出线上标识是24awg 300V 80°,有点困惑,230W的11.8a电流用24AWG能行?

网友A:
感觉像翻新的电源,输出线估计是后配的。以光宝做工。线材焊点不应该那么糙

网友:
作为我这个外行专家来看,用了这么多散热片,打了这么多的胶,肯定是正品。

网友B:
换做是我就算是假的我也认了

网友C:
自信点!这样的做工用料,哪个会山寨出来?

网友:
嘿嘿,用料做工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翻新的电源,输出线估计是后配的。以光宝做工。线材焊点不应该那么糙
...

输入AC的焊点可以看到,输出线的焊点看不到,我也挺纳闷,不过看这个地线上还盘成屏蔽且加了热缩管,应该下了一档的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做是我就算是假的我也认了

哈哈,这个做工用料看起来的确下了功夫,那么厚的散热和打胶,加上线脚都有热缩管,而且地线的线脚上还盘成屏蔽,这就挺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信点!这样的做工用料,哪个会山寨出来?

那就好,感觉这个做工用料确实不应该是山寨的,屏蔽做的很到位,里面看起来也很规整,胶水什么的都有,输入输出线脚上都套了热缩管,最关键的是地线末端还盘成电磁屏蔽环且套了热缩管还贴了标签,这个一般山寨的不会做的这么细节.

网友:
了不起是个换壳的电源,但是这电源肯定是真的

网友:
看电容就不错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正品

网友:
电容用这么好,山寨的话,会亏成狗的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

网友:
看到里面这么多一坨一坨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这要是山寨的你送我吧

网友D:
真的,老款,配elite station的,后来的都做薄了,以前公司标配。不过光宝的不如台达的可靠,周围坏的都是光宝,台达没见坏

网友E:
24AWG估计是信号线吧,这么大电流一般是14awg或16aw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老款,配elite station的,后来的都做薄了,以前公司标配。不过光宝的不如台达的可靠,周围坏的都是 ...

哈哈,是真的就好,先用着吧,下次买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AWG估计是信号线吧,这么大电流一般是14awg或16awg

有可能,应该是信号线,不然这么大电流肯定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