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家用高端 APC PRO 1500 UPS

楼主(2021-06-15):
不多BB 直接上图

看一下里面整体全貌,可以看到完整的输入EMI 充电变压器,盖子里面是逆变器模组等下打开看。

看一下逆变器模组,大厂做工很漂亮

看看其他细节

具体型号为APC Back-UPS Pro 1500 可外接电池组,内置12V 18Ah 这台因为其中一个继电器故障报废了,直接拆开让大家看看,质量还是不错的,用了很多年。

网友:
这个规格的产品,除了价格,用料都不差

网友:
或许楼主很喜欢这级别的产品,但是实际上一个TG1000都够用了,电脑内的开关电源内置升压PFC,或者是反激电路,在80V-265V都能高效工作,根本不需要外部稳压或者滤波,也完全不需要正弦波,方波就能很好工作

网友:
用的是同款小功率的APC Back-UPS Pro550,用了刚好10年了。
开箱: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5035
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149

网友:
APC的UPS电源一直很不错,24V电池做1500VA的产品也可以了

网友(2023-08-28):
这台机器内有风扇吧,好像那块黑色的左侧就是

网友:
比在线式的简单一些,声音没有那么槽

网友:
修过另一款1000AV互动式APC ups,也是这种继电器坏,触点烧坏。

网友:
给鱼缸用多好。

网友(2024-07-24):
正好在修一台一样的,这种继电器坏有什么明显的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