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电路板

楼主(2021-06-15):
一块电路板

END

网友:
台达代工的充电器吗

网友A:
貌似得伟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得伟充电器

厉害,确实是得伟充电器电路板,墨西哥产,坏了炸保险

网友: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炸保险,说明后面很有可能有严重短路

网友:
我有好几个坏的,这个板不好修复。

网友:
这种板应该好修吧,,,起码贴片电阻还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