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 HP G2 雷电扩展坞 Thunderbolt Dock G2 230W HSN-IX01 拆解

楼主(2021-06-15):
惠普 HP G2 雷电扩展坞 Thunderbolt Dock G2 230W HSN-IX01 拆解 带主动散热风扇,雷电3满速40GB,

官方图接口如下

网友:
一个扩展搞的比一个电脑都复杂

网友A:
风扇下边是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下边是什么型号芯片

没有进一步拆解,所以就没拍照

网友:
做工很OK啊,就是价格目测不便宜

网友:
靠,小小拓展坞里面搞这么复杂,卖超贵,有人买账么?》

网友B:
跟没拆一样 看不到是不是继续耍猴的残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没拆一样 看不到是不是继续耍猴的残血方案

耍猴的残血方案?啥意思?这个雷电3是满速40GB的呀,还有啥残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耍猴的残血方案?啥意思?这个雷电3是满速40GB的呀,还有啥残血

你自己瞅上一代 USB3.0只给5G总带宽

网友:
要是外设多,扩展坞很方便。不过还是喜欢老款的底座式的扩展坞。所以我买了最后一代支持底座的的G6系列机器。
这种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二手的卖了,否则真是买不起。

网友(2021-07-21):
正在用这款,真是相当省心。 用料做工的确是不错。  就是贵, 洋垃圾还花了近600

网友:
按照图片实物上的标识: 3. Tpye-C(支持视频输出) 4. 双DP接口

网友(2022-07-11):
原来是隐藏的可换线设计,不错。

换普通的雷电线就可以给其他品牌机使用了。

网友(2023-06-11):
堆叠设计还用上了铸件,做工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