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试验了一下,冷冻机油(润滑油),确实会造成塑料“酥脆”化

楼主(2021-06-15):
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145
有些朋友不是太相信啊

这个“润滑油”是空调压缩机倒出来的。其他润滑油是否会造成塑料“酥脆”未知

昨天找了个螺丝柱试验了一下,本来这个塑料有点韧性的,滴了几滴润滑油,放了一天一夜

今天中午试了一下,稍微用力拧了一下螺丝,直接“酥脆”了

没有用很大力,用力5分力吧,平时正常拧紧螺丝,也比这个力度要大的,所以排除了用力过度

试验证明,就是润滑油的原因

网友A:
所以有的机油是金属桶包装/

网友B:
我用缝纫机油没事,用普通机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的机油是金属桶包装/

所以要用塑料瓶(桶)装的那种。

网友:
感觉要分什么塑料吧,普通的食用油也会造成一些塑料变脆

网友:
相似相溶啊,有机溶剂或多或少有这种问题

网友:
冷冻机油都好多好多种类。。。
不同制冷剂不能混用。。。

网友:
应该是制冷剂残余对塑料有腐蚀 可以试试新的冷冻油

网友:
我也是手贱,拆下来的86开关,保养时在塑料按钮两边的轴上涂了白色润滑脂,开关倒是顺滑了,但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塑料轴就断了,开始以为开关用久了断裂正常,但接下来这样涂过油的好几个开关都断轴,真是画蛇添足了,有些塑料真不能乱用油

网友:
空调制冷剂会溶解到冷冻润滑油中

网友:
洗衣粉洗橡胶有奇效。

网友:
可能是润滑油和制冷剂相溶,然后腐蚀塑料。PVC橡皮擦增塑剂和聚苯乙烯塑料,铅笔也都相溶。风油精里松节油,可以让单节五号电池小手电,聚苯乙烯塑料镜片模糊,加太多会变脆。

网友:
很正常啊,高度酒精溶解白色泡沫颗粒更容易

网友:
看是什么塑料了,如果是聚乙烯这种问题不大,但很少有东西的外壳是聚乙烯做的,很多种类的油碰到外壳塑料是会胀裂的,甚至某些质量差的亚克力,沾到酒精也会裂。

网友:
滴到电源超声波焊缝里,简直是开壳神器

网友:
只要不是尼龙件,普通塑料件。还是别上油了。。如果非用不可,缝纫机油试试。。

网友:
硅油和硅脂才是塑料件润滑的标配,其余的油脂包括食用油都对塑料件有奇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缝纫机油没事,用普通机油没事。

好多年以前我们修磁带录像机,好大仇的(反复检查报价反复拒绝维修的投诉总部导致我们扣工资的),就在齿轮和尼龙滑轨上涂黄油或发动机油,让机芯慢性自杀,基本上以后都修无可修奇怪的故障不断,除非找我们把所有的尼龙塑料齿轮全换掉才能恢复正常。
我自己家里的打印机上油,第一没事别好奇上油,第二真要上油,是打死不上一般润滑油的,上尼龙专用润滑油。机器塑料机械寿命长
正经的尼龙塑料润滑油是绿色的,好贵一瓶,买不起系列。

网友:
像很多矿物油会“腐蚀”橡胶一样,矿物油能够“腐蚀”塑料,确切的说,应该是加速了塑料制品老化
塑料制品上油,是有专门的润滑油,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