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擎泰SK6221 U盘3.0不能识别

楼主(2021-06-15):
做了5个擎泰SK6221 32G SLC优盘,刚量产出来插在USB  3.0都正常识别,一旦在USB3.0拷文件或者ASS测速立马读取速度慢慢下降后掉盘,从新拔插后USB3.0就不识别了,USB2.0识别都正常,读取速度也正常,5个U盘都一个样,重新量产还是重复上述问题,更换了多个量产工具都一样,啥情况啊

网友A:
自制苹果闪存盘也类似这样,插usb3不识别,插usb2很正常,感觉是u盘板设计有问题供电不足

网友B:
供电不稳。关上ddr试试。一起弄过6221写保护板子,绝版了

网友C:
电压跳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苹果闪存盘也类似这样,插usb3不识别,插usb2很正常,感觉是u盘板设计有问题供电不足 ...

应该是板子供电不足,关了DDR量产后正常,但是读写速度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稳。关上ddr试试。一起弄过6221写保护板子,绝版了

是的,应该是板子问题,供电不足,关了DDR量产正常,但是读写速度下降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跳线问题

知道是哪里的跳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是哪里的跳线吗?

USB下面,主控旁边不是有个电阻嘛,有3个焊点的,你先测一下这个电阻电压多少,如果是3.3V就换到另一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下面,主控旁边不是有个电阻嘛,有3个焊点的,你先测一下这个电阻电压多少,如果是3.3V就换到另一端即 ...

好的,看到了,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D:
用的那个版本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那个版本的工具,

这些工具,都不行,一样的

楼主:
这些天都弄这些SK6221主控U盘都搞不定,听说902主控支持,就买了一些,今天到货了全部搬上去

楼主:
全部搬板成功,读写速度还不错,写入比读取速度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搬板成功,读写速度还不错,写入比读取速度快?

我能买下你的622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买下你的6221吗

可以的,我现在也暂时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