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码表改两线制的低功耗霍尔的分析与实战,失败了还是安心用干簧管吧!

楼主(2021-06-15):
前短时间撸了自行车码表,特地选了用3V电池的型号,打算验证改霍尔的方案
码表拆解、分析及微改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861
待改的码表和底座

最早和好友讨论时,纸上谈兵提出下面这个方案

经初步核算,并考虑电池应用,只能选择低功耗的霍尔

最后选了5毛5/颗还包邮的HAL248来验证

HAL248简介如下
虽然另有0.几uA的型号,但架不住它便宜呀

霍尔的典型应用电路

但码表是用2线的干簧管,改动底座加触点太麻烦
还是在霍尔电路上想办法
设计了下面这个电路,应该可直接替代两线的干簧管

找齐元件(电容只有大的)

简单搭棚一下即可

再改主机
上触点增加上拉电阻到3V电源

底座拆掉感应器连接线

把霍尔电路焊上去

先测一下电压

都木有问题

测试一下波形看看

上触点波形

波形和手册差不多,就是因为电源上升带来部分延迟

因来回扫动及70ms导通,电源波动挺大

翻过来看下主机反应

速度表有显示,功能基本正常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接着改底座和感应头

挖洞穿线避免折弯半径太小

改好是这样

不过这条黑线内部断线了,后来找了条白线

为预防万一,原来的干簧管感应器就剖开了
找装霍尔的壳子真是费尽了心思

终于找到个完美的塑料壳子,不知道是什么的护盖

加工一下

与底座合体

简单试下,没问题

把霍尔折弯,先用瞬干胶固定在坑底

再灌防水软胶,顺便防振

主机也用胶粘起来

贴合完美呀

装车一试,完了,轮子转快点就感应不起

波形也不方便测,呜呜呜......

重新审视一下方案

原来偶的方案有个巨大的bug——
低功耗霍尔是采用周期唤醒检测的,一般每几十ms测试一次。而码表磁头扫过霍尔的时间快的话只有几百us
也就是说,霍尔唤醒工作的时刻,很难落到这个时间里(磁头占比不到0.4%)

具体分析详见下图:

期间还找想找磁阻开关来试,但低功耗磁阻开关也最多到1kHz,不改变其他状态情况下,也检测不了超过30km/h情况
没办法了,还是恢复干簧管的

最终还是这种可行

改霍尔的初衷就是提高寿命

那么再来分析一下干簧管的情况

这是OKI一种干簧管的参数
PS:码表这个用哪家偶不知道,只是用OKI的来参考(干簧管OKI也是一线厂家,足够与国产比较了)

干簧管的工作原理:一定是需要内部两端子顺向通过磁场

对干簧管在码表中应用的分析:

经过这次折腾,偶对自行车码表测速、低功耗霍尔应用理解更深了,看来码表厂家也是有的放矢的
另外:非低功耗霍尔的采样率很高,所以看起来随时可以响应磁场变化(齿轮传感器可以测试达2~3kHz的磁场变化),在非电池供电或大容量电池供电情况下测速是完全可以的,车辆常用测速一般都用双元件带背磁的齿轮传感器
低功耗霍尔降低了采样率,应对接近开关、位置感应这类慢速应用没问题,但像码表这种极低占比的应用是不合适的
这样看来,低功耗、可靠性也不低的干簧管就是当下最优化的方案了

大家有其他方案、意见,也请多多交流

网友A:
低速下,推着走是不是应该正常。
感觉那个电容有点单薄,能用多大就用多大吧。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多放几个磁铁行吗

网友:
独立供电才是重点!你这样改低速没问题,高速时霍尔传感器将得不到足够的供电!

网友B:
有没有想过用光电开关代替

网友:
或者可以增加个感应线圈,由磁铁的高速运动发电给霍尔传感器供电。如果设计合理,还可以向电池充电,你可能永远都不用换电池!

网友:
哪意思说,如果用干簧管每小时50公里时,会不准……

网友:
真想用霍尔的话要改芯片。
1.增加一个震动开关。
2.芯片在震动启动后使用脉冲供电扫描测量(因为自行车车速不可能瞬时变化,可以高低速不同的扫描频率。

另外:
都用上芯片或者电子设备了。
其实不用干簧管的话,理论上是用个铁心电感(敞口电感或者线圈)切割磁力线会有电动脉冲。

网友:
怎么改默认参数,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设置太麻烦了

网友:
找块老式机械电表,把计数部分拆了装在车上,很省电的。

网友:
换个思路,加个电容,自己搞个小型发电系统咋样,单独给霍尔供电,刚开始起步丢几圈,后边就正常了

网友:
之前电动车换表,有个测速功能,头坏了,几乎所有的霍尔都买过,全都一个样,速度偏快,最后没法,重新买个屏。尼妈的。。

网友:
7楼的方法可以在尝试下

网友:
反射型光电开关用不久,就得擦洗,外面风吹日晒的,雨水灰尘会附着在光电表面

网友:
我记得助力车的感应器是光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想过用光电开关代替

我试过,光电感应的耗电并不低,再考虑到自行车属于暴露环境,泥浆、灰尘、草根等杂物附着过后,光电感应基本就是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下,推着走是不是应该正常。
感觉那个电容有点单薄,能用多大就用多大吧。 ...

低速没问题,快速蹬一下,就检测不到了
电容不能太大,因为实际是用上拉的10k在供电,容量大,电压上升慢,工作也会异常

网友:
把磁铁换成强磁,搞一个继电器线圈最好带铁心,直接用电脉冲触发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