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台HKC 2211A显示器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1-06-15):
昨天一个死党找我,说他家两台显示器都挂了,让我看看还不能抢救一下。
这台HKC 2211A,接电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第一时间怀疑是电源故障。

用稳压电源测试,大电流

D9329发烫

拆了

手上没有合适的器件,找了个路由器的MP1482,这个其实有点不大合适,因为9329是3安的芯片,1482是2安的,正常应该用1484代换的。不懂换上去稳不稳定。不行的话到时候再买mp1484吧

和网上说的不同,mp1482背部也是有散热片的

代换上去

换好后开机有显示了

BD9329电源芯片(5v稳压)损坏,据说是三星和hkc显示器常见病,如果碰到加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可以重点查一下d9329有没有5v输出。

网友:
原来  午安大点牛  捣的鬼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亮度不是开大最大的话,2a替换够用了。楼主修得漂亮

网友:
先应急用着吧,坏了再换。

网友:
那个稳压电源不错,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