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两块太阳能板串联起来为什么电压变低了?

楼主(2021-06-15):
   我把两块太阳能板在太阳下测电压,分别测试有4.5v左右,然后两块串连起来再测就只有2.2,再6块串起来电压就连1v都没有,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正负首尾相连的串联?空载电压?

网友:
画电路图。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串起来开路电压叠加,短路电流以最小的那块为准

网友B:
不用说肯定串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首尾相连的串联?空载电压?

就是正负正负的串起来,没有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说肯定串错了.

正负正负的串起来的

网友:
你再仔细瞅瞅

网友:
或者有一块有电压没电流,几块内阻大小差异大

网友:
板子发热消耗掉了?

网友:
每个太阳能板正端输出串个大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
11楼说的对,每块板串只二极看看,不正常时再单测每一块板。

网友:
电压变低了,电流测了吗,无图无真相

网友:
是不是正负极搞反了
或者某块板子中有短路情况

楼主:
      感谢回复,原来是电线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