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焊台哪个好,留一个就够了

楼主(2021-06-15):
这两焊台哪个好,留一个就够了,

网友:
下面这个看着顺眼点。

网友:
前面一个A1321发热芯吧,A1322的焊台不建议留着,当变压器出了。。。
都挺好的,电磁的升温快,不过耗材贵一点。。。
出的话都可以挂,看那个出手了就留另外的。。。电磁的会贵很多。。。

网友:
下面这个高频的好。

网友:
想多卖钱卖下面的,想留着好用卖上面的

网友:
为什么不两个一起卖了,重新买个更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