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库存tws耳机 拆机更换电池,完美复活

楼主(2021-06-15):
收的库存尾货  外贸品牌 csra64110芯片方案 支持AAC/SBC解码 蓝牙4.2 早期技术限制 通话只能单边
听歌看电视 这些都没有影响!

准备好工具

毛巾垫着 老虎钳压一下,注意力度

打开后的样子!芯片方案

取下原来的电池

换上准备好的电池 501015/50mah

开机测试

上点胶水

搞定!
另一只如法炮制即可! 完美修复!开盖后装回去会有一些缝隙!不过不影响使用!
耳机盒也需要更换

电源管理芯片

旧电池鼓包严重,换上准备好的电池只有250mah

测试好 双面胶固定 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技术不错,不过维修成本不合算啊,现在这种耳机也卖不出高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不过维修成本不合算啊,现在这种耳机也卖不出高价了

除去工具,12.5+1.7*2+2.5+4=22.4 不贵! 听听书 电台什么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不过维修成本不合算啊,现在这种耳机也卖不出高价了

听听书 电台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除去工具,全部费用包括耳机 20出头!还可以吧

网友B:
亏了吧。20块趁着618都可以搞一套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去工具,12.5+1.7*2+2.5+4=22.4 不贵! 听听书 电台什么的还不错!

电池链接有没,麻烦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亏了吧。20块趁着618都可以搞一套新的

一般就是国产方案,光底噪就挺烦了

网友D:
锂电池没有保护版,可能这就是损坏原因,一直有微电流,没有保护板,长期过放坏掉

网友E:
连锂电保护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了吧。20块趁着618都可以搞一套新的

反正多少钱的都有,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链接有没,麻烦给个

http://2tb.co/i/6466919988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没有保护版,可能这就是损坏原因,一直有微电流,没有保护板,长期过放坏掉 ...

嗯嗯!这个如果一直正常使用的话问题不大!放久了不用就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锂电保护板都没有

其实很多耳机都没有的,一般没人去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