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电脑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2021-06-15):
从去年开始,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时不时就突然黑屏,重启又能恢复正常,后来听风扇噪音增大了,干脆就拆机清灰(其实我每年清两次灰,不脏),换了风扇。顺便换了新的导热硅脂,但风扇声音是好听了风也不小,但是突然重启,断电的毛病还是没改,近日气温升高,是断电重启的毛病越来越频繁,实在忍无可忍,正好在回收站的废电路板上看到一个蜗牛型的散热风扇,捡回来用透明胶布贴在一个纸盒上,风口朝上,正对着CPU散热风扇的入风口,就这么个张牙舞爪的装置,居然把这台破电脑治的服服帖帖,一个礼拜用下来一次也没重启过,但这样毕竟不是个事儿,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风扇呢?

网友A:
换风扇试试看呗

网友B:
开空调,人凉爽,电脑也不那么热。

网友C:
没有配置没有应用环境,我们不知道该不该换,就这毛病该换了

网友D:
整个散热模组换了就好,一般是热管老化了,散热不好了,曾经遇到过类似现象,整个散热和风扇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买个散热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试试看呗

风扇和硅脂都已经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散热模组换了就好,一般是热管老化了,散热不好了,曾经遇到过类似现象,整个散热和风扇都换了就好了 ...

换整个散热模组得好多钱吧,就我的2012年的电脑,不值的换了吧,

楼主:
去年网上买了个散热的下面风扇的风吹不到散热器进风口,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空调,人凉爽,电脑也不那么热。

还有一个月就要换地方啦,现在去装空调还真是有点划不来呀,

网友:
一把雨伞垫在底座上,增加散热空间,不要被雨伞遮挡住出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配置没有应用环境,我们不知道该不该换,就这毛病该换了

2012年的联想老机器G460,房间没空调,还有一个月就要搬走了,装空调不值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整个散热模组得好多钱吧,就我的2012年的电脑,不值的换了吧,

一般也就三四十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也就三四十到头了

应该是换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换旧的吧?

你可以去查查,我怎么知道具体价格

网友:
100包邮解君愁

网友E:
如果你是用笔记本工作,还是换掉。如果只是娱乐娱乐,就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用笔记本工作,还是换掉。如果只是娱乐娱乐,就不用换。 ...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