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修复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1-06-15):
前年前买的龙韵16.8手电钻,今天一看电池不行了,充电五分钟满,然后用五分钟没电,来回试了两次,确认是电芯的问题,于是拆开,电池分别量了一下,两节4v左右,另两节3.5v左右,这就是这些比较差一点的充电钻的电池问题,电池品质不稳定,不平衡造成的,于是拿出18650充电器,接出飞线来把电压低的电池充到4.4v左右,这样再装起来用,就是所谓的平衡充原理,听说可以再用一年,看高手们说不想换电池的话最好一年平衡一次,可以用很长时间的。装起来拭目以待吧。实在不能用了再把电池换了

卡扣好难敲

网友A:
锂电池怎么能充到4.4V?明显过充了,危险
4.2±0.05V就合适

网友:
冲到4.4V?你够猛的啊

网友B:
没事,楼主的表不行,明显只有4.15V:lol::lol::lol:
那破充电器空载的时候差不多有4.4V的,一上电池就掉

网友:
家用的工具,基本是放坏的。

网友C:
电池已经不行了,这样充也没什么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楼主的表不行,明显只有4.15V
那破充电器空载的时候差不多有4.4V的,一上电池就掉 ...

没错兄弟,加电时测量4.4去电后,一会儿就变成4.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怎么能充到4.4V?明显过充了,危险
4.2±0.05V就合适

那个破充电器加电测量就是这个数,去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已经不行了,这样充也没什么作用吧。。。

可能用处不是太大,因为还涉及到内阻什么的问题,但是都是轻量用,估计能凑合一段时间

网友:
还是换了吧,买了一堆电池正打算更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