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胎压传感器电池不耐用 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1-06-15):
我上次发帖说胎压传感器电池不耐用,有些朋友说是传感器里的电容问题,现在拆开传感器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电容,有知道的朋友麻烦说下

网友:
用质量好点的纽扣电池

网友:
原车的胎压监测,7年了没换过电池

网友:
我的是密封了的

网友A:
这个你得用万用表微安档测待机电流,要在10以下。如果不对就拆掉电容,看正常不,总共就三个电容,很容易找的。一般那两个颜色较深的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用万用表微安档测待机电流,要在10以下。如果不对就拆掉电容,看正常不,总共就三个电容,很容易找 ...

不装在车上好像没有电流

网友:
这种胎压传感器是要有离心力作用下才会通电监测,耗电估计是逻辑问题。也就是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原车的很多是多少分钟监测一次。

网友B:
测电池接口电阻,然后烙铁加热电容时看变化

网友:
大概3-6个月一次电池吧,还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在车上好像没有电流

有的,要用有uA档的万用表串里面测量。否则就是换了电容也不知道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池接口电阻,然后烙铁加热电容时看变化

大的那个不是电容吧,芯片旁边非常小的那些吗,那些小的我也换不了啊

网友C:
我买了外置的胎压监测,最大的问题是漏气,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次,他缓慢漏气。
真的无语了。

网友C:
气嘴都换了四个了,各种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嘴都换了四个了,各种无语

找点生料带弄成圈,垫在胎压监测的螺纹里试试。

网友D:
换好一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嘴都换了四个了,各种无语

不致于,你是不是太力拧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好一些电池,

2年,第二冬天报电压低,天热了还好,今年冬天应该要换电池了

网友:
买的内置的,用了估计4年了吧,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外置的胎压监测,最大的问题是漏气,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次,他缓慢漏气。
真的无语了。 ...

漏气就是没有密封好~

网友:
我车上的今年开始就是右前轮~一个月一换电池~其余的电池都快一年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