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2个焊台变压器一个被我刮掉了一点绝缘漆,这两变压器是铜的还是铝的

楼主(2021-06-15):
这2个焊台变压器一个被我刮掉了一点绝缘漆,这两变压器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看着像铜包铝的吧

网友:
上点锡,能焊住的是铜,不沾的是铝。

网友:
都是铜 都是铜都是铜都是铜都是铜

网友:
都是铜的啊。。。。

网友:
称个重量大体上可以判断,很重=铜,一般重=铝

网友A:
接着刮,多刮点,铜包铝也会露出马脚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铜的的。。铜的,确定是铜的。。

网友:
看着是铜的

网友:
铜的,铝是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刮,多刮点,铜包铝也会露出马脚

不会有铜包铝,只是镀一层很薄的铜层,轻轻一刮就露馅。

网友:
这是在秀设备。。。

网友B:
变压器出厂日期是 19/10/15,你说是铜 是铝

网友:
原装快克TS2200的变压器,当然是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出厂日期是 19/10/15,你说是铜 是铝

铜铝,还和生产日期有关系吗?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C:
见没见过变压器两个接头是铜线,中间是铝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没见过变压器两个接头是铜线,中间是铝线的。

我还真见过这样的。铝线的绕组用一小段铜线作引出线。怎么发现的?测量绕组线圈不通,但看不出有烧坏的痕迹,就撬开引出线看,这一看不打紧就发问题了,铜的引出线与铝的绕组线不能锡焊只是缠绕连接,结果时间久了铝氧化粉化,接头就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出厂日期是 19/10/15,你说是铜 是铝

现在出的变压器也有铜的。

网友:
颜色不一样啊,铝是银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出的变压器也有铜的。

对的,关键是看你出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