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升级了,怎么系统启动还怎么慢呀?

楼主(2021-06-15):
我的HP2540P早就升级了,120G MSATA的固态硬盘,2条4G的三星内存是DDR3的。但不知为什么,系统启动始终是35秒左右。什么硬盘4K对齐了,等等都做了,没用。
不知与硬盘接口有否关系,由于这本子原来是用1.8寸硬盘的,普通SATA硬盘没法按装,
所以我用了条msata转1.8寸串口 micro sata转接卡。不知有否关系?大家发表点建议。

网友:
XP的系统吗?

网友:
不仅仅是硬盘用了转接口,还有整体平台也太老了,建议换机吧,这种老机子用起来真的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A:
首先,就算SATA接口的固态,也要分SATA1,2,3代的带宽,2代一般20秒左右,3代是10秒左右;NVME可以轻松10秒内。

再来就是系统的问题,要启动快,就必须用win10系统;硬件达不到的话,怎么折腾都是白搭。

网友:
你可以怀疑CPU的性能跟不上。我猜你是win10并且任务管理器里CPU容易高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算SATA接口的固态,也要分SATA1,2,3代的带宽,2代一般20秒左右,3代是10秒左右;NVME可以轻松10秒 ...

我觉得7反而是秒开

网友:
换成W7算了
毕竟是老平台

网友:
uefi引导gpt分区格式吗?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我现在用的是WIN7系统。这个硬件平台是老了。但进入系统后,软件运行还是可以的,很快。是应该考虑更新了。

网友:
就现在来说,楼主的本子就是上网本水平吧,

网友:
固态硬盘也有低速的用软件检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那些封装的,msdn下载
我的8年前神州I5D2加了SATA的ssd开机都10几秒

网友:
用测速软件测一下固态,有的固态读写比机械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