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三星Mp3 YP-T08拆解激活电池

楼主(2021-06-15):
三星的小机器,虽然我一直不碰三星的相机,但不可否认,三星这一批mp3是不错的,好看好玩。
这个还带蓝牙,插上开机亮屏,然后就黑了,插电2个小时也充不上,电池废了吧?激活看看?
拆机要小心,别乱撬,背面贴纸下面有个螺丝,挺长的,下了螺丝后,把上壳往上推,然后就可以打开了,注意触摸控制的排线,别扯断了。排线座那边黑色那里可以撬起来,然后排线就可以取出来了。有一个螺丝,卸了螺丝,用撬棒小心地把屏幕和电池中间的双面胶分开,然后取下屏幕。然后再把电池和下壳中间的双面胶分开,然后撬起主板,把电池和主板一起取出来。
手上没有合适的电池,只能先放着了,可能也就这样出了,没空折腾。。。

网友:
以前买过同款,在当时普通的是300--400的时候,,花了1000+,,,不过音质是真的好,,谢谢

网友:
三星mp3音质不错,只是自放电有些偏大,电池久置放不住。

网友A:
以前大概花了10多块买了一个电池鼓了的,换了电池,音质不是一般的差。底噪堪比索尼。后来不亏本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大概花了10多块买了一个电池鼓了的,换了电池,音质不是一般的差。底噪堪比索尼。后来不亏本卖了 ...

快速解毒

网友(2024-01-09):
有谁知道这种插口数据线定义是啥

网友:
现在这些老的MP3也没啥实际用途。

网友(2024-03-26):
三星的MP3真的自耗电非常严重,曾经买了个二手的U6,换了新电池充满电玩了个把钟头第二天又没电了。

网友(2024-05-03):
没看到解码芯片是啥呢。

网友:
丧门星的产品比较差。论耐用和做工比不过小日子。棒子财阀没什么好东西。

网友:
电池明明就2个极片,搞这么多触点元件,就是要换他家的电池

网友:
音质还没现在手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