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ms-7610开机没反应求助

楼主(2021-06-15):
本来是圆口键盘的针断了,打开电脑心血来潮用单位气泵吹了一下主板灰尘,结果开机没反应,绿黑短接cpu风扇转,进不了系统,难道是气泵水多了吹短路了?早上吹的一直没上电,晚上回家才上,就算有点水汽也应该干了吧。拆掉一切外围设备还是没反应

网友:
除了主板和CPU,只用一根内存和显卡。把内存和显卡金手指用橡皮擦拭后试试。
把电池取掉,清除BIOS设置试试。
测试主板电源接口12V  5V  3.3V对地是否短路。
有编程器的话,拆BIOS闪存芯片备份后,下载BIOS重刷试试。
有些人说,修主板的过程就是干BIOS、干IO、干南桥,然后扔垃圾桶。

网友A:
我有一块华擎g41主板,完好的,要的话便宜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华擎g41主板,完好的,要的话便宜给你

多少钱?我这上的u能用上呗?

网友B:
买套B85或B75+1220V3或1220v2也没几个钱。性能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套B85或B75+1220V3或1220v2也没几个钱。性能质的飞跃。

有吗?来一套

网友B:
我还真有这配置,看你需要B75还是B85

网友:
或者你直接咸鱼买也行。

网友:
喜欢折腾电脑的,买个诊断卡吧,十块钱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我这上的u能用上呗?

你的U可以用。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我这上的u能用上呗?

是华擎g41 vs3,刷过771微码,普通775U和志强771U都能用,你的p41所用的u也是可以用上的。价钱40 左右吧。有挡板,成色不错。你在咸鱼的用户名麻烦私信告诉我,我在咸鱼找您。

网友:
楼主需要一块诊断卡.......

网友:
这平台真心不值得折腾了,换个1155或者1150的平台,性能强很多,而且特别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有这配置,看你需要B75还是B85

我200w的电源用不用换?差不多的来一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200w的电源用不用换?差不多的来一套

200w完全没问题显卡还可以上75W以下的750或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完全没问题显卡还可以上75W以下的750或TI

你那里?有能用的来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里?有能用的来一套

要3代还是4代,3代CPU1220V2 130主板盈通B75,120,内存金士顿2G*2 40,四代1220v3 152,B95M-DGS,130,内存金士顿8G 150,10元运费。

网友B:
要B75的不要1220v2可以送一个1610,160元 运费10元

网友:
G41主板,好像我床底下还有一块,好像是华硕的小板,上D3内存,私聊下,出运费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B75的不要1220v2可以送一个1610,160元 运费10元

我本地有人卖【华擎A55M - VS。A6-3600的u
80米。不知道选择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