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A1321简易烙铁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2021-06-15):
原来手上有一些A1321的发热芯,最近得到一个20V的笔记本电源,想着做一个烙铁 把驱动放到963的手柄里面,尾部留个供电接口。电路参照温总的电路原帖连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262
原帖的原理图

自己画的板

发“姐陪”免费打样回来的实物 一个月两次机会 顺道撸点SMT8S开发板,手上有不少STM8S003 想要的朋友出邮费免费送、

收到板子后焊接好,通电测试就出现问题了。

也仿真过 找不到问题!
具体现象是:通电加热正常,加热是NMOS管Vgs=10.6V左右,加热到预设温度后可以停止,VGS=0.0几V  等烙铁问题降低,再次自动升温时就不正常了,Vgs只有3.几V  MOS发热严重,搞不懂为什么再次升温LM368输出只有3.几V 前面第一次加热都有10.7V左右的。
这个问题已经连续搞了几天了 没有结果,所有东西都代换过,现象一样。(之前没有注意Vgs电压,看到的现象是MOS管发热严重,后面又网购了60V 75A MOS管换上一样)
自己实在没办法 所有只能到论坛来求助大神指点了。

楼主:
电源用的可调电源调压到20V

网友A:
这个图就是运放“恒流”电路,368失调电压不符合这个图吧。你看原图用的是op精密运放。

网友:
温控回路缺乏门限 自激了  运放加个负反馈把门限限制下就好了

网友B:
这是运放在临界振荡引起的,可以在运放3脚对地并一只0.1uF电容试试。如果还不行,再在2脚和6脚串一只0.01或者更大些电容试试。运放在开环情况下,如果面线不合理,很容易感应到干扰信号而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就是运放“恒流”电路,368失调电压不符合这个图吧。你看原图用的是op精密运放。 ...

文字说错了 是L358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放在临界振荡引起的,可以在运放3脚对地并一只0.1uF电容试试。如果还不行,再在2脚和6脚串一只0.01或 ...

运放3脚对地并一只0.1uF电容 问题解决,就是临界状态的时候还是有0.5V左右的电压。指示灯微亮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放在临界振荡引起的,可以在运放3脚对地并一只0.1uF电容试试。如果还不行,再在2脚和6脚串一只0.01或 ...

还有个问题 就是加热的时候会把LM7812的输出拉得很低 8-9V左右

网友:
运放要直接使用20V供电,不要过7812.
正常的358是可以接受这个电压的。Mos的G电压不够,导致半导通状态,Mos上面功耗太大了,所以发热。

网友:
运放输出至栅极间试加个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加热的时候会把LM7812的输出拉得很低 8-9V左右

检查7812性能是否良好。或者换一只试试看,按道理,这电流很小的,7812足够就够应付,估计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加热的时候会把LM7812的输出拉得很低 8-9V左右

按理说运放电流很小的,不应该啊。检查下C1是否正常吧,电容没问题的话7812输入串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3脚对地并一只0.1uF电容 问题解决,就是临界状态的时候还是有0.5V左右的电压。指示灯微亮闪烁 ...

大佬给的药还真管用    仿真有没有重新做过验证?

想知道仿真上能不能同样解决问题

网友:
Q1和发热芯换个位置试试你这接法NMOS大可能在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7812性能是否良好。或者换一只试试看,按道理,这电流很小的,7812足够就够应付,估计电源功率太小了 ...

也怀疑是LM7812的质量问题,已重新购买

网友:
这明显是MOS进入放大区了,MOS没有完全截至,你要在G极加一个电阻然后再反向并上一个二极管

网友C:
运放输出到正输入加一个100-500k的电阻引入小的正反馈,做成迟滞比较器,就不会有任何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出到正输入加一个100-500k的电阻引入小的正反馈,做成迟滞比较器,就不会有任何抖动了 ...

谢谢指点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出到正输入加一个100-500k的电阻引入小的正反馈,做成迟滞比较器,就不会有任何抖动了 ...

刚试验了 效果很好

网友(2021-09-22):
这东西早就用上了 一直很稳定 感谢 温总@温力口